[求助] 布线问题(Astro)

楼主(2014-02-17):
Route net group之后,violations有500多。而且search repair loop设了20,还有这么多violations

想问问有经验的人,有什么办法解决?
改过core利用率(现在是0.6)。但route net group这步之后,原本拥堵的地方还是拥堵,来回走线比较多,是CTS没做好吗?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check一下GDS的DRC,对比 technology file 再下结论,Short 只有3个而已

楼主:
DRC结果没有报short的错,好奇怪!

想再问一下,Route net group这步只需要关心short的报错吗?
另外,在网上看到说,violations太多,可以手动修复。拥堵无法优化,也可以手动将拥堵的地方推松,不知道这两种手动方式是怎么操作的?

刚接触数字后端设计,现在在熟悉和跑通Astro流程的过程中。Floorplan这步修改过好几次,利用率越改越低,但CTS之后总是固定有两三处来回走线特别多,其它地方又很松散。感觉没办法再继续下去了。。

谢谢有经验的前辈指导。。!

网友(2015-03-04):
天哪,竟然是astro的结果, 10年前看看过,

short不多,说明问题不大, wrongwayxxx这些可能是droute参数造成的

建议直接在外面做calibre drc,很多可能是假错, 如果要怎么改, 我只能说forget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