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运放失调电压

楼主(2014-02-17):
想设计一个双极运放,有什么好的结构可以降低运放失调电压?
谢谢各位能给予帮助,感激不尽。。。

网友:
双极的失调电压就在1mV左右,还要啥结构哇?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再低点,看过论文有讲到一些偏置微调结构什么。。。有没有别的?
谢谢帮忙

网友:
回复 网友B:

http://www.ti.com/lsds/ti/amplifiers-linear/low-offset-voltage-amplifier-less-than-equal-500uv-products.page
    你看看TI做的高精度运放芯片,Offset最低也就是0.5mV。这就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工艺搭配最先进的架构能达到的水平。我感觉你非要做到offset比1mV还要小,那就是你的架构有问题呀英雄。你的运放要用到什么地方呀?

网友:
switched cap or continuous?

楼主:
谢谢各位帮忙了,我也只是想想,不过TI官网上看到的好多都是斩波放大,失调做的低,斩波整个电路有点大,驾驭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双极失调要做的低,只有Trim了

网友:
这个要看你的需求吧,你想要多少精度的,精度越高,需要的技术和成本越大,目前高精度的可达5uV的Offset,关键是你是否需要这么高精度的。还有你处理什么样的信号,对速度等其它方面是否有要求。这个是各种性能间的折衷,选择最合适你的参数需求。
或者你现是只是想研究一下LOW Offset的设计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