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连续时间sigma delta ADC 设计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4-02-17):
大家好,有人对连续时间sigma delta adc设计比较了解的吗?      想做一个14bit有效精度的连续时间sigma delta adc,采样频率32MHZ,带宽250KHZ, 设计了OSR=64,4阶1bit,matlab simulink模型工作OK,但用理想电路实现后:OP和comparator都是理想的,电阻和电容也都是理想的,发现积分器输出饱和,即便输入幅度远小于simulink模型的饱和输入点。请问有人知道为什么吗?电路是全差分的。 simulink模型是单端的。 但系数实现在电路上是严格按照公式ki*fs=1/(R*C).
反馈DAC也是直接1bit,开关结VREFP和VREFN,电阻链接反馈回来(RC也符合反馈系数要求)。
       发现如果把电路按simulink模型设计好以后,电路上把工作频率从32MHZ提高到64MHZ,同样的输入信号,积分器输出没有饱和了,这是是不是哪里有2被我搞掉了?
       另外,发现了上面的这个规律后,我就按采样频率16MHZ,OSR=32建立了这个simulink 模型,同时按照系数映射做出了电路,然后电路按照32MHZ工作,输入信号与之前相同,这样子规避了积分器输出饱和的问题,但发现用理想电路实现后,FFT分析输出结果,噪底比模型偏高了20dB,同时发现有低频噪声就是0HZ的在-60dB这样子,应该信号在-10dB,噪底从0~500KHZ是-160dB到-120dB才对的。 现在这个电路是完全理想的,OP,comparator,还有RC,应该没有这个低频噪声才对的。 (理想比较器后面用了个DFF,clock实现离散处理)。

网友(2014-05-08):
解决了么?

网友(2014-10-04):
把Simulink模型贴出来。

网友(2016-08-30):
回复 楼主:

你好,请问连续时间signal delta ADC模型是什么样的啊,请大神赐教,非常感谢

网友A(2021-02-19):
之前做时,反馈到DAC的信号 delay要满足一定时序要求的

网友(2021-11-27):
引用 网友A:
之前做时,反馈到DAC的信号 delay要满足一定时序要求的

想请教您一下 关于delay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