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能否不需要Sample&Hold

楼主(2014-02-17):
各位大牛,考虑到对于温度精度要求不高,同时温度变化也较慢,能否可以省掉S&H这部分电路
或者说在什么情况下可以省掉S&H,请指教,谢谢

网友:
用一个反相器做S/H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
    另外请教,有没有关于省略ADC中S&H部分的相关理论文档资料,谢谢

网友:
手头没有这方面的资料。

你省略SH的目的是什么?面积?功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考虑到去掉这部分之后对于系统指标没有太大影响,但是对于面积和功耗有较大改善
    但是希望能够找到理论支持,以防产生没有考虑到的其他方面的影响

网友:
在pipeline中,很多ADC都不用SH,不用SH是可以的。

对于一个低精度的SAR来说,一个反相器来做SH不会耗掉多少面积与功耗的。

网友:
如果你是想省略1~2个clock来做超高速的SAR,采用set and down技术省略SH,那就另当别论了。

做一个普通低精度的SAR,比较器和SH共享是非常常见的,面积功耗不会额外多出来,多看点资料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也不一定吧,做一个10bit的ADC ,面积和功耗应该也不小
   其实,我想的是不止省略掉比如实现S&H功能的那部分电容/电阻,也包括那个比较器

楼主:
其实,不能说是省略掉比较器,比较器还是有的,但是就是不经过采样保持,直接那输入信号与DAC产生的参考电压进行比较

网友:
首先,SH的电容可以与DAC共用。

其次,比较器也是与SH共用。

最后,有SH一般会用来消除offset。

网友:
一个10bit SAR ADC(低速clock rate=1~5MHz)能有多少面积和功耗,200um X 200um(for 0.35um process)足够了,功耗300uA足已。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非常感谢耐心指教

网友(2014-06-27):
where can find this inverter?

网友(2017-12-07):
SAR ADC能否不需要Sample&Ho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