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LVS问题求助(Split Gate Reduction)

楼主(2014-02-17):
事实是这样的,之前的一个layout,在旧rule下LVS是过了的,但在新rule下报错,检查发现新rule多了这样一句话
LVS REDUCE SPLIT GATES NO

把NO改成YES后新rule的LVS也能通过

感觉这个设置和LVS option里的这个选项有些相通,但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恳请大神指导,万分感谢

网友:
看图就明白了,椭圆和斜着的箭头是我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实验,就是这个原因,谢谢

楼主:
已实验,就是这个原因,非常感谢 @tuohong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您这两个图在电路功能上的区别是什么呢?虽然在中间一个接起来一个不接,但感觉这两个在电路上功能上实际上是一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还是没看懂耶,能详细解释下吗?谢谢楼主

网友:
以網表的角度來看 2 張圖是不同的
打開 LVS REDUCE SPLIT GATES  YES/NO
選項,就會視為相同

网友:
YES的话,就是合并gdsb连接相同的mos,视为一个mos

网友:
高人 膜拜下

网友C:
回复 网友D:

   为什么我设置的是NO,才会合并呢,难道是我打开的方式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E:

   就是7楼说的样子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这个我也不是特别清楚,逻辑上看起来是一样的,如果考虑一些高频高速情况,或者说左面两个管子离得特别远等等,可能会有差异。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不是calibre的选项和rule里的设置不一致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图形界面的话没有设置load,那么可能没有使用command file中的option,而是调用了图形界面默认值。

网友(2023-07-07):
源漏共用的net线不接也能过lvs? - Layout讨论区 - EETOP 创芯网论坛 (原名:电子顶级开发网) -

老哥,你看我这种版图上源漏共用是需要用金属给连起来吗

网友(2023-10-18):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D:

这个证实了嘛

网友(2024-01-21):
我遇到本案中LVS 可以通过reduce split gates yes 过,但后仿提取LVS时同样的设置,LVS过不了。不知是后仿要求特别严格的原因,无解吗?有知道的朋友请帮我解惑一下。

网友(2024-08-27):
请问您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呢,有办法设置LVS REDUCE SPLIT GATES NO 通过检查吗

网友(2025-02-26):
有点没理解,图中有gdsb都连接到相同点吗?,看图中只有dgb(或者s)连到了相同点?对于两个IN1来说,是dgb连到了相同点,s是分别连到了两个IN2的d端;对两个IN2来说,是dsb连到了相同点,d是分别连到了两个IN1的s端。在calibre的文档里,也是一样的图,描述的原话是“If there are more than 3 pins, then all optional pins must be connected in parallel. That is, they must all be connected to the same nets, respectively. In MN, MP, ME, MD, M, and equivalent device, source and drain pins may be swapped. In LDD-type and equivalent device, the series connection must be between the source pin of one device and the drain pin of another.” 好吧,这个示意图可能说的是LDD-type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