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化合物器件仿真问题,求高手指教!

楼主(2014-02-17):
比如,我需要定义一块区域,区域的材料是InGaN,In和GaN的比例是3:7,如何在语言里进行描述呢?求高手指教!

楼主:
我用的是SILVACO TCAD软件!

网友(2014-03-29):
silvaco example里面有很多的例子,其中就有类似的。我在silvaco网站上面找到了一个关于GaN,供你参考

region num=1 x.min=0 x.max=9 y.min=0.5 y.max=0.525 mat=AlGaN x.comp=0.3
region num=2 x.min=0 x.max=9 y.min=0.0 y.max=0.5 mat=nitride insulator
region num=3 x.min=0 x.max=9 y.min=0.525 y.max=2 mat=GaN  substrate

只需要定义x.comp 就行,具体的还是去看一下manual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