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TPG产生pattern后的仿真

楼主(2014-02-17):
Hi 大家好,有个关于ATPG仿真的问题想请教一下大家。查完扫描链,ATPG产生pattern之后,我是不是应该做两个仿真:一个是func的仿真,一个是ATPG的仿真?
这里ATPG的仿真是不是用netlist、pattern和库就够了?然后做完PR之后,还需要把spf反标回来,再做一次仿真?
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func的仿真可以通过等价性验证工具,确认插入扫描链前后功能一致。
ATPG仿真是要做的,还需要包含PLI库函数
反标SDF文件,时序后仿真,按需要可选择是否仿真。

楼主: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