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急急急}将AD转化的十六进制改成十进制

楼主(2014-02-17):
要求:将A/D转换结果分别以十进制及二进制方式显示

二进制已经会了,求如何稍微加一段小程序就可以弄出十进制的

代码如下:

  OUTBIT   equ 0e101h  ; 位控制口

        CLK164   equ 0e102h  ; 段控制口(接164时钟位)

        DAT164   equ 0e102h  ; 段控制口(接164数据位)

        IN       equ 0e103h  ; 键盘读入口

        LEDBuf   equ   40h   ; 显示缓冲

        org 0000h

mov sp,#60h

mov dptr,#0e100h     ;8155初始化

mov a,#03h

        movx @dptr,a

mov 40h,#00h         ;显示缓冲器初始化

mov 41h,#08h

mov 42h,#00h

mov 43h,#09h

        mov 44h,#00h

        mov 45h,#00h

LOOP1:  MOV  R7,#40

VI:     lcall DISPLAY

        DJNZ    R7,VI

mov a,#00h

mov dptr,#0a000h     ;0809AD的通道开始转换吗?

movx @dptr,a

mov r7,#0fh

loop2:
djnz r7,loop2

movx a,@dptr

mov dptr,#0b000h  ;将结果送DAC0832

movx @dptr,a

        mov r0,#45h           ;拆字

lcall ptds

sjmp loop1

ptds:
mov r1,a

lcall ptds1

mov a,r1

swap a

ptds1:  anl a,#0fh

mov @r0,a

dec r0

ret

Delay:

        mov   r7, #0          ; 延时子程序

DelayLoop:

        djnz  r7, DelayLoop

        djnz  r6, DelayLoop

        ret

DISPLAY:setb 0d3h

        mov   r0, #LEDBuf

        mov   r1, #6          ; 共6个八段管

        mov   r2, #00100000b  ; 从左边开始显示

Loop:

        mov   dptr, #OUTBIT

        mov   a, #00h

        movx  @dptr, a        ; 关所有八段管

        mov   a, @r0

        mov dptr,#LEDmap

        movc a,@a+dptr

        mov   B, #8           ; 送164

DLP:

        rlc   a

        mov   r3, a

        mov   acc.0, c

        anl  a,#0fdh

        mov   dptr, #DAT164

        movx  @dptr, a

        mov   dptr, #CLK164

        orl a,#02h

        movx  @dptr, a

        anl a,#0fDh

        movx  @dptr, a

        mov   a, r3

        djnz  B, DLP

        mov   dptr, #OUTBIT

        mov   a, r2

        movx  @dptr, a        ; 显示一位八段管

        mov   r6, #1

        call  Delay

        mov   a, r2           ; 显示下一位

        rr    a

        mov   r2, a

        inc   r0

        djnz  r1, Loop

        mov   dptr, #OUTBIT

        mov   a, #0

        movx  @dptr, a

        clr 0d3h        ; 关所有八段管

        ret

LEDMAP:                       ; 八段管显示码

       db    3fh, 06h, 5bh, 4fh, 66h, 6dh, 7dh, 07h

       db    7fh, 6fh, 77h, 7ch, 39h, 5eh, 79h, 71h

END

网友(2014-06-21):
用類似 X86,  BCD code "DAA" 指令的作法.
遇到 0xA,  0xA0, 0xA00 ... 作調整.

ex:
0x9 -> 0x10
0x99 -> 0xA0 -> 0x100

int BCD=0;
for(int i=0; i<ADC_Value; i++) {
    BCD++;
    if((BCD & 0x000F)==0xA) {
        BCD+=0x6;
    }
    if((BCD & 0x00F0)==0xA0) {
        BCD+=0x60;
    }
    後面省略...
}

}

网友(2014-10-24):
如果你用C编程直接就乘以,比如16位机子,乘以32768。不过如果你用汇编,还需要转化干什么呢

网友:
如果是用7段管,有专门的程序可以给你调用,自己写也可以

网友:
这个bcd码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