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组件只能接收一种transaction吗?

楼主(2014-02-17):
hello,大家好。请问UVM组件只能接收一种transaction吗?我想在driver里面收到两种transaction,不知道可不可以?恳请大神解答!

网友:
可以啊,做几个port。。

网友:
可以的

你首先构建一个transaction的基类,用这个transaction的handle做为指针,其他的transaction都是从这个transaction基类里面继承过来的。因为父类的指针可以指向子类,那么子类的对象就可以传给这个父类的指针。你需要在父类里面设计变量来判断接收过来的子类是那种transaction。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thanks。看源码那本书,上面的driver代码里定义了transaction这个参数,还以为只能有一种transaction。。。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