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delta输入信号放大请教

楼主(2014-02-18):
直接用输入信号设400mv测2阶sigma-delta调制器输出看psd比较理想16-17bit,然后,输入信号变成4mv放大100倍再经过调制器测psd,但是因为输入通过的放大器(单端,仪用放大结构)要有直流偏置,所以输入vdd/2的dc值,振幅4mv的sin再放大100倍再进过调制器测psd,才11多bit.,噪声整形是有了,但是频谱上在通带内的值全部往上抬了下...个人认为是因为输入信号含有直流分量...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吗...(学生..只需考虑仿真。。)只能用带共模电平的全差分放大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运放与调制器的共模电压一致九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请问你的意思是:假设调制器积分器的共模反馈是vcc/2,前面单端输出的放大器运放的直流偏置也是vcc/2就可以了吗?

网友:
前置放大器的噪声以及输出线性度是否足够,除了接口电平的原因之外。

楼主:
回复 网友B:

输入管wl很大..稳定性也没有问题,我现在拿带直流偏执的sin直接通过调制器仿真看是不是加了前置放大器的问题还是因为带有直流偏置的问题

网友(2020-04-06):
too large offset issu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