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内层传输线一侧参考平面被分割的情形

楼主(2014-02-18):
一条内层的传输线,一侧是完整的地平面,一侧是被分割的电源平面,对完整性的影响有多大?计算阻抗时是一个平面算还是按两个平面算?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别人不好回答,取决于具体情况,信号速率多少,距哪个参考层近,能不能在信号上下都放一块地平面,旁边有没有电源的bypass小电容,如果你在做layout就尽量去优化,改叠层,改电源平面。实在没有解决方案了,把影响降低到最小,做设计很费脑细胞。

楼主:
多谢二楼的建议。是还在设计阶段,可以做改叠层等尽量优化,但实在太麻烦。

网友:
只要被分割的电源平面距离信号线比另一侧完整平面距离信号线远,1.5Gbps以下基本没有影响,1.5Gbps以上最好通过仿真软件来评估。

网友(2014-05-16):
平面被分割了,影响是一定的,但影响的大小就因情况而异。

网友:
你说的是一面是地,一面是电源,是两个参考面?还是信号跟地、电源都在同一面?

要是地跟电源是两层的话,个人认为应按双参考面来计算阻抗。高频下,信号自行选择感抗较小的一面做为回流路径的。而且高频下,同被分割的两个铜皮,还是导通的,关键看两个铜皮的间距是多少。远了导通性会爱影响。只是个人的看法,仅供参考。抛砖引玉一下。希望高手们顶一顶。谢谢

网友:
楼主您的问题问得不完整。信号到底有没有跨过两个平面呀?

网友(2020-07-24):
前仿。把信号和叠层提取出来,跑一下

网友(2023-08-03):
看距离,信号和参考平面距离近就近参考。电源层切割,意味着阻抗和感性加强,回流信号不干净,杂讯且脏。

网友(2023-09-24):
回流孔加屏蔽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