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电流密度怎么算

楼主(2014-02-18):
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在拿到电路的时候,考虑电流是怎么考虑的,比如说designer给你最大电流10mA,自己算metal宽度,查阅design rule 看到关于W电流的,看到关于L电流的,温度我们暂时不说,我该怎么算呢?谢谢大家帮忙 小菜一直都半知半解

网友:
查阅design rule  再加 30 %
這是我的作法

网友: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一般给designrule  X2

网友:
在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我一般给design rule 除 2
还有楼主,啥叫W电流、L电流啊,你的design rule上咋写的这两个?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太保守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更保守!没有必要

网友:
最大电流值预留个20%左右。

网友:
也有遇到 要求 加 50 % 的 over design

网友:
说了半天,都是经验和传承,没有理论,谁指导下?

楼主:
感谢大家的答复,我现在心里有数了,还是能预留多一点就多一点,谢谢了!

网友:
举例:umc40lp
查工艺手册DC rules,搜关键字DC,可知1X metal可承受最大电流  1.47*W,2Xmetal为 3.57*W   (ps W=drawn metal widthx0.9)
故,对于1X metal,Imax=10mA --> W=10/1.47=6.9 --> drawn metal width=6.9/0.9=6.7um
      对于2X metal,Imax=10mA --> W=10/3.57=2.81--> drawn metal width=2.81/0.9=3.13um

不同工艺的参数不一样,要具体计算。

楼主:
举个例子,pdf上有这样的标示:(1)Imax depends on length,L>10 ,Imax=1.104x(W-0.01) 而pdf中还有(2)Imax depends on  width, W<0.5,Imax=1.104x(W-0.01);W>=0.5,Imax=2x1.104x(W-0.01);假如电路要求power电流I=11.04mA,温度暂时不考虑,是按照(1)还是(2),或者说按照(1)和(2)使用同样length=20u, 而With算出来最大的为主?
感觉有点迷离,不是很好把握...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知了,问问同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