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关于encounter中via12 与stdcell的blockage之间的drc问题

楼主(2014-02-18):
如图蓝色部分为stdcellM1 blockage部分,黑色矩形框为lef文件中的V12M1部分,紫色部分为drc报错部分。

当在stdcellpin端打V12时会出现很多图中情况,V12M1stdcellM1 blockage间距不满足要求,像这种情况如果选用M1M2均为垂直方向的VIA12可以避免DRC报错,一般PR工具会自动选择合适的VIA12以避免DRC错,但是工具还是报了很多这样的错误,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有什么优化via的方法吗?

楼主:
补充下:在lef文件中存在M1和M2均为垂直方向的VIA12,正常情况下encounter会自动修正的,为什么还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偶记得 icc 有 advance via rule  可以规定 1x2  什么的, edi 目前不太清楚

网友:
印象中有设置,不让打孔在pin

网友:
你在lef中的V12 怎么定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要还有很多不是直接打在pin上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VIA VIA12_H DEFAULT
              RESISTANCE  12.000000000 ;
              LAYER M1 ;
                   RECT -0.240 -0.240 0.240 0.240
              LAYER MV1 ;
                   RECT -0.140 -0.140 0.140 0.140
              LAYER M2 ;
                   RECT -0.240 -0.240 0.240 0.240
    END VIA12_H
诸如此类有6种。其他的包括:HH , HV ,VH ,VV 等类型(图中的为HV型的即M1横向长,M2纵向长)

楼主:
回复 网友C:

    嘻嘻,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还有个地方 你看下,尺寸如何。如下:VIARULA V12  GENERATE
   LAYER M1
   DIRECTION ****
  OVERHANG ***
  METALOVERHANG ****
   *
   *
   *
END V12

参考 LEF/DEF 5.5 Language Reference 中定义

楼主:
回复 网友B:

    LAYER M1
          TYPE ROUTING ;
          DIRECTION   HORIZONTAL ;
          OFFSET    0.280 ;
          PITCH       0.560 ;
          WIDTH     0.280 ;
          SPACING  0.280 ;
          AREA       0.360 ;
          THICKNESS   0.525 ;
          HEIGHT         0.9845 ;
          MINIMUMEDNSITY   30 ;
          SPACING  0.560  RANGE  10.001 10000.0 ;
          RESISTANCE RPERSQ  0.1250000000;
          ANTENNACUMSIDEAREARATIO  600 ;
          DCCURRENTDENSITY AVERAGE 1 ;
    END M1
M2 与M1 除了thickness和height不一样,其他都一样
    LAYER MV1
           TYPE CUT ;
           SPACING        0.280 ;
           ANTENNACUMAREARATIO      20 ;
           ANTENNACUMDIFFAREARATIO PWL ........
    END  MV1
之前我说的那个HV型的via1如下:
VIA VIA12_HV DEFAULT
         RESISTANCE   12.000000000 ;
         LAYER M1 ;
               RECT -0.280 -0.140 0.280 0.140 ;
         LAYER MV1 ;
               RECT -0.140 -0.140 0.140 0.140 ;
         LAYER M2 ;
               RECT -0.140 -0.240 0.140 0.240 ;
END VIA12_HV

overhand1 = 0;
overhand2 = 0.14;

网友:
回复 楼主:

    Nanoroute的mode中AdvDRC, 选上 enclouse via ... in stdcell pin,再试试,有惊喜。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大神,是惊喜,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

网友(2017-03-03):
eetop果然是个好地方啊,哈哈

网友(2019-11-04):
同样收获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