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遇到LVS的问题。

楼主(2014-02-18):
如图,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菜鸟求大神解救

网友:
需要derive_pg_connection吧

网友:
一个有pg,一个没pg,具体是不是short做LVS吧

网友:
二楼正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那句命令具体是干了什么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命令会把所有该连的powder的线连起来, 所有该连的ground的线连起来

网友:
回复 网友B:

把新加或漏掉单元的PG pin 与你定义的PG net 关联起来

网友:
Why and how does a "Null" net appears?
Standard cell overlaps may exist.

网友:
一般ICC综合出来应该不会这样。首先有可能你没有把新加或漏掉单元的PG pin 与你定义的PG net 关联起来;其次若power strap的时候若金属纵横布线不符合要求也会导致不同层的VSS或不同层次的VDD在相连的时候没办法相连而导致short。

网友:
please check the null first and then derive the 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