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中钳位运放的尾电流管用电阻替代,会有什么影响?

楼主(2014-02-18):
如图:想在BANDGAP做钳位用,目的是省去偏置电路,减小输入共模范围,请问这样对电路会有什么影响?
(图中EN连接的是开关管)

运放尾电流改用电阻代替

运放尾电流改用电阻代替

网友:
晶体管宽度以及尾电路对线性度也会有影响。

网友:
除非你实在要求不高

网友:
differential pair 早期是使用電阻但是, 須要 constant current  有其原因 .
如同你differential pair   active load 使用 MOS  不使用電阻 .

楼主:
为降低输入共模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