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CL11.4 在LINUX6.2下执行问题

楼主(2014-02-18):
操作系统就LINUX6.2,64位的

安装完VCS仿真工具后,安装SCL11.4,安装都没什么问题,但在使用命令时出现以下问题
$ lmhostid
lmhostid - Copyright (c) 1989-2011 Flexera Software,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The FLEXnet host ID of this machine is "000000000000"

hostid怎么会是 "000000000000",这肯定是错误的
请高手们指点迷津啊~~~~~

网友:
安装完VCS仿真工具后,安装SCL11.4???不都是先装SCL么?

楼主:
不是安装先后的问题,是SCL11.4在LINUX6.2,64位下运行有问题,在32位下是正常的

网友:
you can get NIC's mac (hostid) from a live linux distro

网友(2017-04-26):
回复 楼主:

        为什么是这样那 不太明白

网友:
回复 楼主:

   已扣除 5信元,现在将开始下载“synops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