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刚开始sigma-deltaADC的项目,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4-02-18):
对于三阶单环的sigma-deltaADC的三阶积分器,用的采样和积分时序是一样的么?就是三个积分器说采样都采样、说积分都积分么?还是前一级采样的时候后一级在积分?
这个问题是不是很水啊,小女子刚开始接触,查了好多论文也没明白,请高手指点!!
方便的话留个QQ啊

楼主:
肿么没人回复。。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的,一帮情况下,仅用一个两相非交叠时钟。
示意:

--------------------> t
时钟相,积分器1,积分器2,积分器3,量化器
phi1     采样        采样       采样       量化(比较器比较)
phi2     积分        积分       积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能说的具体点么?是哪个啊?是一起采样一起积分么?

楼主:
那请问当积分器1在采样的时候输出是什么呢?是输出上一时刻的积分值还是固定电平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建议:1. 看一些入门的书,《understanding ...》等等;            2. 参考硕士毕业论文和博士毕业论文,一帮这类论文非常详细。刚开始不要参考期刊论文(这类论文默认读者都已经早入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神能加你QQ具体问问么

楼主:
回复  ddmin120707

   建议:1. 看一些入门的书,《understanding ...》等等;            2. 参考硕 ...
引用 网友A:

   看过一些毕业论文,涉及到电路的篇章大多都是用模型讲解的,没有具体的电路,我现在是做了个反向,对原电路的分析有些迷糊,请问大神我能加你QQ么

网友:
还是先看看《Understanding_Delta-Sigma_Data_Converters》这本书吧,这本书写的够详细了,连Matlab的很多程序都是有的。你这样子问人家,人家也没法给你答案。在书看完了,再根据具体的问题问人啦。

楼主:
还是先看看《Understanding_Delta-Sigma_Data_Converters》这本书吧,这本书写的够详细了,连Matlab的很多程 ...
引用 网友B:

   这位大神,我在当当上木有找到你们说的这本书呢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1. 积分器1采样时,Cs1电压跟随输入信号变化,直到时钟下降沿到来时把那个时刻的输入信号值保存在其中。同时积分器中的OTA1+Ci+Cs2也完成类似的瞬态过程,在采样相末尾时刻,结果把积分器器1的输出采样到Cs2中,并且理论上此刻积分器输出电压与上个积分相末尾时刻的输出电压相同,即实现了采样相的保持功能。同理可以理解积分器2、3的工作原理。2. 积分器1积分时,来自量化器的在采样相建立的反馈电压和刚刚采样到Cs1的输入电压,通过电荷转移作用累加到积分器的输出上。

3. 以上描述过于粗糙,仅提供一些粗略印象。详细内容请参考以上推荐资料。真诚希望不要急攻近利,否则很可能停留在皮毛上。仅代表小弟的一点愚见,请多关注。

网友:
回复 楼主:

   同一本书中文名字不是这个,具体忘了。估计论坛里有电子书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这个我懂,就是我现在做的这个,积分器里的运放的两个输出之间还有个开关,我就是不太明白这个开关是做什么的,请问大神赐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具体的电路可以找到,这可以肯定。复旦洪志良老师的书就有电路图,那些毕业论文的图更是多如牛毛。已经指了道,具体如何到达,还得楼主抬腿迈开步子。

网友:
回复 楼主:

sigma delta 没这么难吧,虽然我也不怎么会~

网友:
回复 楼主:

与OTA输出相连的开关可能:
1. 开关电容共模反馈用;
2. chopper用(窄带或低频DSM);
3. 下一级的Cs采样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会的人应该不难,对我这初学者还是有困难的。   没有师兄带,没有导师指点,感觉前路略坎坷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1. 加油;2. 开始狂下论文吧小伙伴们,能下个几G的关于DSM的吧,开始挑灯苦读吧;
3. 等到把积分器时域模型搞定、把电路噪声搞定,你们的好日子就来了。加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神的指点,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很感谢!

网友:
呵呵 我也是刚学调制器 各种纠结呀。。。

网友:
和楼主的经历何其相似,我也是自己反向了一个电路,也是分析了好久弄不明白,也是没有师兄和导师指导,也是守着一堆论文发蒙,说多了都是泪啊。。

楼主:
和楼主的经历何其相似,我也是自己反向了一个电路,也是分析了好久弄不明白,也是没有师兄和导师指导,也是 ...
引用 网友D:

   握手!!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刚开始做的时候也是这样,后来慢慢就好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看来这东西急不得,慢慢来吧

楼主:
回复  ddmin120707

与OTA输出相连的开关可能:
1. 开关电容共模反馈用;
2. chopper用(窄带或低频 ...
引用 网友A:

请问开关的两端接了运放的两端输出,开关闭合的时候Von和Vop就短接了,这是干什么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不是清空复位用的呢?即:在上电启动时刻或运行过程出错时要把调制器的状态复位到最初始的样子。

网友:
回复 楼主:

嗯,可以先尝试simulink模型仿真,原理差不多搞明白了,再弄电路应该就容易多了。

网友:
我也在守着论文看不懂啊!!共同学习学习吧!!你是在做反向设计??

楼主:
   是的昂,搞的反向。最近听了大神们的建议,在看《understanding...》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大神前馈系数a怎么确定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不是根据目标NTF(希望得到的NTF)和系统的稳定性来定呢?好像多位量化的高阶(比如大于2阶的)环路可以选用理想的前馈系数;单位(1bit)量化的由于稳定性稍差,其前馈系数好像要相对减小。但两阶以内的环路好像也可以用理想的前馈系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位大神,最近几天把《understanding..》通读了一下,对sigmadeltaADC的原理已大体掌握,只是书中基本没有涉及电路的内容,感觉对自己的项目提供的帮助不够啊,我该怎么办

网友:
我过段时间也要做个sigma-deltaADC, 到时候可以一起讨论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的是三阶单环一位量化的,你的是啥的啊

网友:
我的也是三阶单环一位量化的,不过是采电流不是采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的也是采电流的,不过是1-1-1的,采电流和采电压区别的是不是只是积分器不用加电阻啊?

网友:
   本学期同样开始ADC项目的想交流下

网友:
我说的采电流,是指输入信号是电流信号,输入端的电压是固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是输入电流直接接到积分电容和积分器运放的反向端是吧?运放同相端接VCM。。

网友:
我也是刚学习Sigma-Delta AD,你做的是离散型的结构?用两个非交叠的时钟来分别进行采样和积分,我理解是采样和积分是分开进行。那本《understanding。。。》国内估计是没引进,买不到的。我有份电子档的可以打印下来看

楼主:
回复 网友F:

   恩谢谢你,那本书我大体已经看了,大家一起加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神请问积分器的采样电容是怎么确定的啊?我现在用matlab仿出了系数,但是只知道电容的比例关系还是没办法确定电容。看了些论文,请问是用 SNR=V2*OSR*Cs/4kT 这个公式么?可是这个公式我怎么算不出来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正在苦读中。。。。。。。

网友(2014-05-04):
回复 楼主:

   相同情况 握手 学习

网友:
如果第一级用p1采样时,那么第二级就在用p1积分,类似的第三级用p1采样,就这样交替的吧

楼主(2014-06-12):
回复  ddmin120707

   建议:1. 看一些入门的书,《understanding ...》等等;            2. 参考硕 ...
引用 网友A:

   真的真的谢谢您当初给我的建议和帮助,拖拖拉拉了几个月,我现在正努力研究DSM的噪声问题,有个地方不太明白,请师兄不吝赐教
1、通过只考虑第一级积分器的噪声,我可以推出噪声功率约为2kT/(Cs*OSR),请问师兄我推的对么?
2、如果想求第一级的采样电容,只要知道噪声功率的值就可以了,可是这个值是怎么算的呢?我看《understanding。。》这本书的第441页,它直接给出了Ntotal=12.5Vrms,请问是怎么算的?是根据SNR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就是这个

Understanding Delta-Sigma Data Converters_[R Schreier][Wiley][2005].part4.rar

Understanding Delta-Sigma Data Converters_[R Schreier][Wiley][2005].part1.rar

Understanding Delta-Sigma Data Converters_[R Schreier][Wiley][2005].part2.rar

Understanding Delta-Sigma Data Converters_[R Schreier][Wiley][2005].part3.rar

楼主:
回复 网友G:

   恩谢谢

网友:
找些比较好的论文,按照论文里面的拓扑,使用理想器件先把电路搭起来,然后在具体调试电路,慢慢就懂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嗯,谢谢

网友(2014-08-11):
那本书可以下载的,关于采样积分什么的,同时来可以,间接着来也可以,感觉没什么硬 的规定

楼主:
回复 网友I:

   嗯嗯,谢谢你,我做了同时采样积分的

网友(2014-09-10):
回复 楼主:

哇,lzmm加油,这玩意儿我搞了一年了还是好多不明白的。。。

感觉一个人研究木有人指导木有人讨论真是举步维艰啊

网友(2015-10-08):
非常感谢,很有帮助!

网友(2016-01-06):
回复 楼主:

   请问你现在还在做sigma delta吗??可以请教请教吗、。?

网友(2016-04-25):
我也想知道原因

网友:
学习学习赚分赚分

网友:
看样子难度很大啊,有点胆怯!

网友(2016-05-29):
+me~~~I can help you may be~~

网友(2017-07-05):
回复 楼主:

    小女子也是刚入门,坐等大神回帖

网友:
回复 网友B:

感谢提供资源

网友:
: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

网友(2018-01-11):
这么厚的一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