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高速差分线打孔换层的问题

楼主(2014-02-18):
Intel 的design guide都建议高速的差分线(比如PCIE,SATA...)走线如果换层的话,都要在源端或者末端打孔换层,请问是什么原因呢?我觉得在两端换层或者在中间换层应该没有什么差别啊,都是阻抗不连续的点啊,难道说两端的孔对于信号的影响比中间的孔要小?求解...

网友:
一般来说过孔很难优化到100欧姆,而芯片端的阻抗一般由于焊盘本身的容性也会小于50欧姆,这样在源端或末端,过孔和芯片焊盘端阻抗看上去更连续些,整个连路不连续点实际上要小些,对整体SI更优.

网友(2014-04-07):
确实,按道理来讲的话,via在任何地方都应该是一样的影响,但是如果考虑到反射时间问题,信号刚出来,阻抗就变化,然后反射会源端,这段时间与上升时间做比较,如果较小的话,就影响不大。

网友:
減少反射會破壞波形

网友(2014-05-29):
这是考虑到阻抗不匹配所导致的反射。楼主可以尝试做两种仿真来验证,那个情况的波形会更差一些。

网友(2014-10-14):
又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