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前仿真是否有延迟

楼主(2014-02-18):
一般把前仿真分为两步,第一步是RTL级的,这一步肯定是不考虑时序的。但是第二步,综合后的仿真,也就是门级功能仿真,是否包含门级的延迟信息?
如果包含的话,有什么意义?不就是仿真功能嘛?
求大牛们解惑

网友:
个人理解:rtl仿真是描述电路功能,如果这个仿真都不对的话,就不要进行后面的操作了。rtl仿真通过后,因为我们的电路最终是要靠门级模块实现的,所以要设置约束进行综合,有些rtl代码是不能综合的,即便能综合,由于约束不同,可能也不能综合成符合时序要求的电路,这时的网表中包含了门的延迟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