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ADS中电路设计基本问题

楼主(2014-02-18):
初学这个软件,有两个比较基本的问题想请教大虾,个人觉得比较弱,所以希望能解释详细点咯,谢谢!!!
1.如何用谐波平衡法测量某个电路的输入输出阻抗。
2.一个二端口网络,一端设置为50欧姆的term,另一端口希望设置成一个阻抗随频率变化的term(离散的,非连续关系,即几个点频的阻抗)可以吗?不可以的话如何设置才能完成这个而端口网络设计?目的是测试这几个点频的参数。

网友:
1. http://www.utdallas.edu/~rmh072000/Site/Software_and_Links_files/7B_lab.pdf
2. 把term的阻抗設成一個變數, 然後用batch simulation 去跑各種變數值的simulation

网友:
可以考虑在输出端加阻抗可调元件,然后调整这个可调元件在不同阻抗值对应参数应该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