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不知道哪位了解不同nm工艺下的功耗情况,多谢

楼主(2014-02-18):
不知道哪位了解不同nm工艺下的功耗情况,多谢

网友(2014-03-21):
功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的设计,在相同设计下功耗的区别只能来源于器件和工艺i的特性
就减少静态功耗而言,除了电路和系统设计的因素外,FINFET和SOI的发展动力之一就是要减少厚衬底下非完全耗尽而存在的漏电流通道。
泛泛而谈功耗和工艺的关系,很难有确定的答案

举个例子说,未必一个在65nm工艺上做的芯片 就一定会 高于 在40nm工艺上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