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altera 的fir ip核使用经验和问题

楼主(2014-02-18):
最近遇到一个项目需求,挺急切的。要求具体为:使用fpga cyclone3 ep3c25f324 对10路48k采样的语音信号进行低通滤波。滤除7k以上的信号。因为抑制比要求较高,所以fir滤波器使用了128阶,全串行滤波器。
本人原来使用过xilinx的virtex5实现过类似的滤波器,本以为使用altera的应该换汤不换药,没想到还挺费劲的。
ise的fir ip核是免费的,对比altera的fir需要lic,很不理解。

(1)altera的fir滤波器需要授权。否则会出现什么open core plus time limited 问题;这个倒网上可以找到授权,然后就可以使用modelsim进行仿真了;
(2)IP核参数配置的时候,在qii9.0中提示不能使用m9k存储器,但是最终编译完还是使用了m9k,甚是奇怪。qii11.0中可以使用m9k,但是不能显示使用了几个;
(3)最为致命的问题,我rtl和gate级仿真都做了,然后做了一个很简单的ip加一些信号放到fpga,ip就是不运行。

明天再看看,如果不行,那就是逼我发绝招,只能自己写了!

楼主:
不知各位高手是否遇到类似问题,欢迎指教!

还有,似乎qII破解比较好的是10,0版本。破解器Altera EcHoS10.rar比较全面。俊龙破解的都不完全。ip基本上都不能使用。我没有使用10,打算明天试一试。

楼主:
不知道大家谁使用过altera的fpga做信号处理,这个是一个很常用的ip核,不知道大家的使用如何?请使用过的哥们不吝赐教:)

还有,难道大家都是自己写吗?

或者,人家的fir没有问题,是我使用的问题?

楼主:
Altera EcHoS10.rar
上面的echos是一个很厉害的破解哥们/公司?

但是我在qii9下使用这个破解,确实出了很多公司的ip,如mac phy rocketio和fir等。但是编译时fir还是弹出了
open core plus time limited 问题。

或者使用非法授权的东西就是不对,我打算自己写了。

楼主:
上面是本人的仿真波形。和matlab仿真一模一样。可惜了

楼主:
请高手不吝赐教啊

网友:
大款!,这个东东我也在研究!!交流交流

楼主:
真如兄弟所言,我花了一天时间,自己写了,ok,起码是仿真ok了

楼主:
还有一张和matlab的对比

楼主:
最后一张是16姐滤波器 前面的都是128姐  纯粹串行滤波器

网友:
原来是高手啊

网友:
我觉得问题出在你的授权上,现在你的只是能仿真,不能下载到板子上,这两个的授权是不一样的

楼主:
keyskiller:
    有没有授权的方法?我也不相信只能仿真不能下载的
还有网上那么多人做pci srio usb rgmii 等等的不信大家都是仅仅仿真吧

不过关于fir的应用,在网上看了很多文献,有使用simulink和dspbuilder的仿真的,有使用fir ip核仿真的,
关于直接下载到板子上能用的,似乎没怎么找到。

希望有完整使用ip并且下载成功的高手指点一二。

今天还有高手指点我说,altera有两种限制方法,一种是挂着仿真器可用,一种是脱机运行1h,在编译项里面设置。这个我研究下,有明确的敬请发表意见。

项目的经验我随后整理,发到我的博客里面。

博客名字:赤松子耶

网友(2015-10-30):
你好 请问我的fir ip 并行仿真有结果输出,串行仿真结果输出为0 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FIR比较简单,还是自己写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遇到同样问题,请问你解决了没有?求赐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我最近在学FPGA,一直搞不懂FIR,请问能否将您写的FIR源代码给我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2016-05-04):
回复 楼主:

您好,最近我在研究那个FPGA ALTERA FIR IP核的使用的,想请教下您当时自己编写的FIR代码效果如何呢?想参考下您的,目前项目需要在fpga内使用低通滤波来平滑输出效果,所以想学习下您的方案,若能帮忙,在这很是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能写一个教程吗,我整了两三天,到现在也没有仿真出来,郁闷

网友(2016-07-12):
有没有库文件那?

网友:
求高手的经验微博地址,或者联系方式微信也可。本人工作三年,一直做的是接口和数据处理,信号方面未曾涉猎

网友:
求教同行经验,微博分享的地址,以及微信联系方式。本人工作三年,一直做高速接口和数据处理,信号还没有涉及

楼主(2018-11-18):
现在的模块 好用多了

楼主(2021-07-26):
多说一句,altera的fir滤波器,使用modelsim仿真不出来。
但是使用后仿真则可以出结果。也就是说综合后的仿真没有结果,但是布线后的modelsim可以输出结果。
奇异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