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特斯拉的bms系统用的谁家芯片啊

楼主(2014-02-19):
RT~~哪位大神知道???

网友:
回复 楼主:

    Tesla類電動車價格很高很多 battery manager system 應該會是 Ti  或大廠
因為很多 battery cell  need load balance chip ,

battery gas gauge IC => Ti 很多這類
battery charge

==
Tesla火燒車事件 凸顯汽車電路安全設計重要性

以美國電動車大廠Tesla為例,其發展的第一輛EV車種,即為全電力驅動車輛,開發目標為讓EV車有足以與採用燃油引擎相同、甚至更高驅動力的輸出水準,因此其電動車輛雖然定價相對較高,但在美國市場近年開出不錯的銷售成績。觀察Tesla Model S車型性能配置,車主可以選配40~85kWh電池容量,Model S極速可以達到177~210km/h,0-100km/h最快可在4.4秒內達成,性能表現絲毫不輸給採內燃機石化燃料動力性能房車。

但Tesla旗下Model S電動車款,在2013年10月2日於華盛頓州公路旁因為相撞肇事發生汽車起火意外,意外發生後兩日間Tesla股價掉了10.5%,等於Tesla的市值蒸發超過20億美元,刺激車廠與消費者需更重視EV/HEV車的設計安全。對EV/HEV車種來說,減低廢氣排放或是零排放目標是最顯著的改善重點,但為了導入電力驅動特性,必須透過電動馬達取代內燃機,而實際上電動驅動設計維持車輛必須的驅動能力,但要透過電力驅動動輒噸計的車重需要高效能的電動馬達與難以想像的蓄電能力,相關的電力安全設計已是發展EV/HEV產品的關鍵。

HEV/EV需透過增加驅動功率提升車輛性能

對汽車產業來說,HEV、EV車種設計研發甚至量產上市,都需要面臨驅動動力自內燃機轉換至部份電力驅動馬達或是全電力驅動馬力的新設計方案,採新設計方案的開發重點可以透過增加驅動馬達功率,以改善EV或HEV的電力驅動性能表現。但實際上若需將驅動馬達的輸出整體提升,必須採用更高的驅動電能轉換至馬達的動能輸出,先不論增加驅動動能、功率的驅動馬達運轉的熱處理,整個驅動電路與設計配置,也會較非EV/HEV車的傳統石化燃料車種更高安全要求。

另一方面,汽車設計不管是不是電動車配置,對購車的用戶來說都會有一致的需求需要被滿足,像是先前提到的性能外,另車主較挑剔的地方即為車室的空間設計。對使用者來說,較期待的是車室空間越大越好,這對於發展EV/HEV提升驅動力的開發方向產生衝突,例如,若要提升驅動力就必須增加馬達輸出,代表需要更高的驅動電功率,但也不能因為顧及性能而減損車輛的巡航距離,如此一來為讓EV/HEV車室空間加大或是更平整,一般會選用將電池平整置放汽車底盤設計,一方面可讓車室空間更寬敞,也能讓車的重心配置表現更佳,但大量鋰電池置放車體底部也可能因為碰撞而使電池室變形導致電路故障釀災。

增加電池容量會直接讓蓄電模組體積增加,即便透過技術優化的電池模組,例如使用更小體積的模組或是單位輸出電功率更高的蓄能設計,讓設計者必須在體積與性能進行取捨,而採用更高輸出密度的電池模組也代表對應的安全設計將更複雜,也必須透過更多輔助措施提升材料安全,例如增加更高強度的模組保護設計或是搭配高精密度的電池使用監控電路等。

高性能鋰電池活性高 必須搭配BMS即時監控輸出

對EV/HEV車來說,除了本身車體安全與主/被動安全設計外,車輛本身的驅動電子電路、蓄電模組、驅動模組等,都左右整體產品的使用安全特性,加上驅動能量相對較高,對電子電路的安全要求也會相對提升許多。EV/HEV車種位和傳統汽車拉開油耗、性能等規格差距,就必須選用能量密度相對較高的電池模組設計,電池模組也需支援快速充電設計,以滿足車主的充電應用需求。為了提升EV/HEV車種的賣相,一般也不可使用過大的電池模組,因為電池模組增加即排擠了原有的車室空間,電池模組必須在最小尺寸、重量達到最大電流輸出。

EV/HEV車的安全性,極大的部分會落在電池管理系統BMS(battery management system)上,另在充電器、DC-DC直流輸出電壓轉換模組、與汽車電機設備驅動電能轉換模組等設備,相關用電安全疑慮會影響產品的整體安全。例如,在BMS系統中需在車輛靜止或長時間停放時監測電池現況,當驅動車輛運行時,BMS也必須隨時掌控電池輸出狀態,即時發現電池模組可能出現的問題,透過即電力配置管理輸出維持車輛穩定運行而不致受到影響。

FROM DIGITIMES中文網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另外EV HYBRID 車 車類電子不是一般 IC 能做到
應該接近軍規要求

最特別是可靠度要求標準比商用IC 高很多,除非是娛樂
否則 車上ECU  或一堆 sensor ..

楼主:
回复 网友A:

   Tesla buys battery cells from Panasonic and stacks them in the thousands for its Roadster and Model S batteries. Since 2010 it has used power management chips from Infineon in its BMS, which could support active balancing.

   据说是英飞凌的芯片,不知是否属实?具体哪颗芯片呢?

网友(2015-08-12):
TI的BQ76PL536

网友(2019-06-12):
EETOP创芯大讲堂BMS入门设计课程免费上新

https://study.163.com/course/cou ... 097948ecf2901e0e962

网友(2023-01-05):
BQ76PL536 is a Lithium-Ion battery monitor and secondary protection IC

那  宁德时代CTP     BMS  chi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