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线急等!!encounter读入文件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4-02-19):
如题,在读入的时候报出这样的问题:WARN:(SOCLF-58):cell "AD1V2" has been found in the database.
问题的关键是我根本没有其他的lef文件读入,一共就3个lef文件,一次为: tech,macro,ant。
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没有一个单元出现,请问下这是何种情况?
谢谢!!

楼主:
顶一下,那个来说说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你place了吗?encounter中标准单元要place完后才能看到,这点和ICC不同。    SOCLF-58这个warning,是不是没有全贴出来啊,我印象以前是讲天线的,意思是cell已经在DB中了,第二次只能读入天线的信息。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在place之后的确会有。但是在读入设计后应该有STD啊,怎么会一片空白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这样的,lef分散个部分,首先读入的是工艺信息,比如金属层次,宽度,间隔等,其次是macro,描述标准单元,最后是包含天线信息.

网友:
回复 楼主:

  1、encounter在设计正确读入后,一眼能看到的只有 粉色的module在左边,绿色的Block(memory,模拟IP)在右边。如果带IO的设计,IO会均匀分布在core四周。没有显示STD。所以如果你的设计,比如说就只有一个TOP module,而且里面全是STD,没有block,没有IO,STD的个数又小于100的话,那么正确导入后就只能看到空空的core啦。有地方可以调整那个100的数值,调整成1的话,估计你的设计中就能在core的左边看到粉色的module了。具体去查查手册哈。(最近记忆越来越不行了,估计是老了吧。)

2、SOCLF-58这个WARN,在你确定ant lef是最后读入的情况下,可以忽略。其实如果STD没有导入正确的话,会有一堆的提示呢,印象中大概意思是cell "XXX"被当做black box啦。

3、建议多看看user guide,有益无害。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正如您说的,我读入了一个大的模块,能看到STD单元,这个设置我去找找,谢谢!

楼主:
问题解决,确实因为STD个数小于100.
需要进行如下设置:
design-->preferences-->display--> min floorplan module size
把其中的数目改小就可以了。

网友:
我是新手刚走流程也出现了     Error found when processing LEF file,该怎么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把ERROR信息给全

网友(2017-07-24):
回复 网友A:
您好,我也遇到了读取设计后粉红色模块无法显示的问题,我的设计只有一个module,没有block,但是有372个标准单元,请问还有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