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O的VI转化电路有几个管子不知道干嘛的?

楼主(2014-02-19):
上图为VCOVI转化电路,不知道最左边的四个管子是干嘛用的?我直接去掉左边的四个管子将右边的P管源极加到VD33PLL,也没发现什么差别,有谁知道吗?

网友:
提高psr,抗干扰吧

网友:
好问题!没见过
会不会有类似LDO,提高PSRR的作用?
还有就是钳位 使那一大片的Ibias的源端电压不会很高,远低于3.3V,这样就减小了Vds效应。镜像电流就很准

网友:
类似于做了一个regulator,提高psrr
但前提是要有足够的headro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