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固定Xilinx FPGA某个模块

楼主(2014-02-19):
如题,先手上有一个项目,负责某个接口模块的调试。我在自己但体测试中已经OK,拿到的数据没有错误,但是把此模块加入到整个工程后,发现拿到的数据却有错误了,信号也放进了 IOB中的IFF,约束也加了,位置约束,ILOGIC的位置约束,时序约束都加了,但是却结果不一样,很是头疼。以往的开发经验,单体OK,基本整体也是OK的,这次是第一次出现。用的器件是XILINX SP6 45T .

网友:
错误的原因你搞清楚了吗

网友:
你的模块应该会与其他功能模块相互通信,看看通信有没有按照预期的规则进行
从你的描述来看,如果资源没有达到80%以上,频率没有很高的话,是不会出现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要搞的很**的样子!有话直说,说这些有意义么?错误原因没搞动啊!请“大师”指点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资源应该没有达到,我是担心我的整体设计上还有两个DDR2 ,怕跑起来对信号本身有干扰。我记得好像有先把一个模块综合好,具体应该不是 NGC阶段,然后添加到整个工程,保证添加的模块位置跟单体的一样。

网友:
淡定!都要虚心学习哦,学无止境!!!!

网友:
楼上两位,年都还没过完,不易动怒啊

大家就事论事,互退一步

P.S.  lz试过降频能OK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回复,降频会好些,但没有彻底解决。其实我遇到的情况是,单体即使不降频也是跑的OK的,我用chipscope抓出的数据没有错误,但是上了整体,数据就会有错了,我试着把位置路径都约束了结果还是没彻底解决,而且还出现每次不同综合后的结果会不一样,有时错误少点,有时错误很严重。

网友:
回复  yadog

单体是好的,说明了设计是无误的;但是作为整体的一部分后,由于资源被挤占,难免会给某些单元及信号带来布局及布线方面的困难。

如果资源够多及设计允许的话,在区域约束上,试着把你的模块离DDR这种较复杂的模块尽量远些,看看能否有所改善。

另外在总体设计中包含chipscope也会影响布局布线,最好先不加。

不过你可以贴下你各项资源使用情况及报错(或者严重警告)的信息,看看潜水的大仙们有何高招。。。

   谢谢回复,降频会好些,但没有彻底解决。其实我遇到的情况是,单体即使不降频也是跑的 ...
引用 楼主:

网友:
你得确定数据在哪个环节错了。如果资源都够的话,把单个模块都编成ngc,再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