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想请教一下buffer驱动能力的问题

楼主(2014-02-19):
小弟最近也算是刚开始接触buffer,当然在电路中使用的也都是最简单的 反相器buffer。
但是对这种反相器buffer的驱动能力不太能理解?

下面是自己的理解,请各位大侠帮忙看看理解的对不对。

在我的电路里,我主要是通过两个反向器级联 使得输出波形的接近方波,然后用来驱动大尺寸MOS管的Gate端。
对于驱动能力的理解:应为MOS管的尺寸很大,所以gate端电容自然很大。这时为了提高反向器buffer的驱动能力,最后一级的反向器
我使用的比较大的W,这样,在反向器的PMOS或者NMOS导通的时候,Ids的电流会增大,这样大尺寸MOS管Gate端
电容的充放电速度就会加快,也可以说这种情况下,反向器buffer的驱动能力增强了。

所以结论是增加反向器的驱动能力 就是增大反向器中PMOS和NMOS管的W size。
初学者,不知道这样的理解是否对。

请各位前辈多多指点,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基本上理解是对的,一般来说PMOS是NMOS管W值的2~3倍,但是这个要结合最后的负载情况,功耗,还有占空比来综合考虑

网友:
回复 楼主:

    基本理论是对的,当最后一级驱动很大时,自身的输入电容也会很大,所以前一级驱动也得适当增大。
    L基本上是越小越好,不过特殊情况下也要考虑Mismatch.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侠解答。请问这个Mismatch如何理解,是PMOS和NMOS的L的mismatch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大侠,mismatch 是只L的mismatch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大侠解答,大侠也提到功耗的问题。
在同等VDD的情况下,如果是4级反向器级联 第一级为X  第四级49X 中间先不考虑。
那么第四级的功耗相对第一级就大了很多很多。

但是在我的电路中,49X才满足驱动大尺寸功率管的要求。但又希望减小bufer部分的功耗。

这种情况下只能是功耗和驱动能力之间做trade-off么?还是说有其它的buffer可以使用?

网友(2024-06-23):
讨论太少了,希望可以多学习一点

网友:
最近也被这问题困扰

网友:
正如前面大侠们指出的,如果负载呈现的是一个电容C,缓冲器的输出电阻是R,那么就形成一个RC低通网络。RC太大,上升下降沿就很慢,满足不了系统速度要求,就必须有足够强的buffer来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