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导航基带芯片中信号抗干扰部分的处理,望赐教!

楼主(2014-02-19):
我了解了下,导航基带芯片的功能主要是捕获和跟踪,而且我看了一些文章,全都是在叙述这两方面的问题,在AD采集之后捕获之前,需要对信号进行抗干扰处理,滤除干扰信号,我想了解的是,基带芯片在捕获之前有没有自带抗干扰功能,如果有,是怎么实现的,是通过硬件电路还是软件处理?如果没有,那是不是需要在芯片外用FPGA或DSP进行抗干扰设计?
另外,我还了解到,现在已经有将射频和基带集成在一起的导航单芯片,这种芯片的信号抗干扰是如何设计的,哪位大侠有关于这方面的资料?我留下自己的邮箱:jinglong_zhou@163.com,谢谢了!

网友:
你是在用别人做好的芯片?应该是要对信号进行抗干扰处理的,但是具体怎么处理的,要看芯片里面是怎么实现的了。到底是硬件处理还是软件处理,也是要看你用的哪款芯片。而且个人觉得,你用别人做好的芯片,多半别人不会公开芯片的内部方案,这里面涉及商业秘密,知识产权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没有在用别人的芯片,是我在做抗干扰算法芯片实现这一方面的研究,想要了解下,别的公司做出来的芯片抗干扰这一部分是不是包含在基带芯片里面(想知道大体的实现思路),还是在用基带芯片的时候另外还需自己设计抗干扰处理,敢问仁兄是不是有用过呢,烦请赐教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关键是你要理清楚思路,你想要做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整个的导航芯片还是抗干扰算法?抗干扰算法的话paper上面都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抗干扰算法,我是做导航芯片抗干扰算法实现的,就是将抗干扰算法用芯片设计的思想实现,我现在就是想了解现有的导航芯片中抗干扰这一部分是怎么做的,做到什么程度,是不是将这一部分集成在芯片里了?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大概知道你的意思了,就是说抗干扰算法是理论的数学模型,用double型matlab仿真实现的。你要用ic来实现算法,涉及到用浮点数还是定点数,哪里用fifo哪里用ram,哪里用乘法器,怎么求log,求累加这些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大致就是这样的,我现在想了解的就是像SiRF、u-blox等外国公司还有中国的一些公司提供的导航芯片,这一部分他们是如何设计的,包括一些抗干扰指标,比如窄带干扰和宽带干扰分别的最大干信比是多少,我在网上查不到相关的资料,看了些论文,都是直接说导航信号捕获和跟踪的设计而没有关于抗干扰的考虑,不知道仁兄是不是有相关的资料或有这方面的经验或建议,烦请赐教,谢谢哈!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实在找不到这方面的资料,就应该算是一个空白了吧.这个要根据实际情况来看,如果从实际的效果来看不需要进行抗干扰设计,他们就没有做这方面的工作.因为基于卫星的导航都是在室外,信号衰减小,干扰也小.有可能本身就不需要做抗干扰.如果你实在要做,可以考虑在高建筑或者室内这种信号大尺度衰落情况下的微弱信号检测.

楼主:
回复 8# sunyuanxin恩,好的,谢谢你一直给我的回复,对我受益匪浅,我自己在查查资料,谢谢!

网友(2014-11-02):
天线端可以用时空滤波抗干扰。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他做的是整个系统,追求的是整个系统的性能指标,有可能光用一种算法不能解决问题。而且做实现的还要受成本的约束。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 我就是做天线的呀,只能从这个角度来说了,自适应技术毕竟代表的这个领域的抗干扰技术的关键。受教了,多指点。

网友(2014-12-11):
回复 网友C:

   嗯,实际上我也觉得他在学校里,就只有一个人,找其中的一个技术点做出模块就很不错了。一个学生,做整个大系统,风险太大了。

网友(2019-01-22):
嗯,如果有新的进展欢迎继续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