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用Modelsim仿真调用Altera库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4-02-19):
用Modelsim仿真,由于设计用到了Altera MegaWizard生成的IP,仿真过程中出现以下错误信息:# ** Error: ../vhdl/altera_specific/altcore/alt_timestamp_dfifo.v(89): Illegal target for defparam.

请问应该怎么避免这样的error? 谢谢!

网友:
可能层次不对,defpa找不到。。

网友:
看看看有没有其他路径提示信息?

楼主:
搞定了,问题原因是设计中用到的是Verilog语言的Altera IP,而编译Aletra库时用的源文件是VHDL,所以导致参数不一致而报defparam不合法。解决的办法是在编译Altera库时将Verilog和VHDL语言的库分别编译,并在modelsim.ini中指定,例如:
;Altera Simulation Library
;Verilog section
lpm_ver =  $MODEL_TECH/../Altera_lib/lpm_ver
altera_ver = $MODEL_TECH/../Altera_lib/altera_ver
altera_mf_ver = $MODEL_TECH/../Altera_lib/altera_mf_ver
arriaii_ver = $MODEL_TECH/../Altera_lib/arriaii_ver
arriaii_hssi_ver = $MODEL_TECH/../Altera_lib/arriaii_hssi_ver
sgate_ver =  $MODEL_TECH/../Altera_lib/sgate_ver

;VHDL section
lpm =  $MODEL_TECH/../Altera_lib/lpm
altera = $MODEL_TECH/../Altera_lib/altera
altera_mf = $MODEL_TECH/../Altera_lib/altera_mf
arriaii = $MODEL_TECH/../Altera_lib/arriaii
arriaii_hssi = $MODEL_TECH/../Altera_lib/arriaii_hssi
sgate =  $MODEL_TECH/../Altera_lib/sgate

在仿真时加上-L lpm_ver -L altera_mf_ver -L sgate_ver选项,就能链接Altera仿真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