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测量人体阻抗激励信号的选择

楼主(2014-02-19):
大家好,我们测量人体阻抗的时候,用什么激励信号好呀,电压激励还是电流激励,直流激励还是交流激励

网友:
这么新的东西,估计很少人知道

网友:
应该 有 人体阻抗  model之类吧 !!!!像 ESD那样 。

网友:
别超过36ma,,,否则人就完啦

网友:
50KHZ, <5mA  rms

网友(2014-03-23):
这个。。。不懂

网友:
回复 楼主:

   I want to know the answer, too. Not easy.

网友(2014-06-07):
现在正在学习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
是正弦电流,近似交流恒流,<0.5mA

网友(2015-01-07):
看看AD5933的参考设计,有问题可以问我

网友:
我是做这个的,一般选用62.5kHZ的激励信号

网友:
应该是电流吧,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2015-04-01):
我觉得应该是电压吧

网友(2018-06-22):
人体阻抗是复阻抗,要用交流激励,频率要超过100k,当然是多频恒流激励要准确些。最好是扫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