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紧急求助derive_pg_connection无法连接power IO的VDD

楼主(2014-02-19):
先说一下情况
1.所有的IO的VDD要连接到DVDD_IO;
2.数字部分的stdcell的VDD要连接到DVDD;

现在的问题是,
derive_pg_connection -cell u_pad* -power_pin VDD -power_net DVDD_IO -reconnect
只会把signal IO的VDD连接到DVDD_IO,
power 和ground IO的VDD连接不上DVDD_IO

get_cells u_pad*仅把signal IO抓出来,没抓到power和ground IO
单独连接一个power IO
derive_pg_connection -cell u_pad_vdd_t0 -power_pin VDD -power_net DVDD_IO -reconnect
ICC log 如下
Warning:Nothing implicitly matched 'u_pad_vdd_t0 ' (SEL-003)
Warning:No valid cell(s) are specified for '-cells' option of derive_pg_connection (MWUI-713)
0

power 和ground IO的inst name是对的,这点可以确定

power 和ground IO都有VDD VDDIO VSS VSSIO四个PIN,并且都是power 和ground的属性

求解!

楼主:
重新启动ICC并且新建了milkyway,还是不能解决!

再补充一下
把-cell option拿掉,就能成功连接,但是stdcell也连到DVDD_IO上了,这不是希望的!
derive_pg_connection -power_pin VDD -power_net DVDD_IO -reconnect

网友(2016-05-06):
回复 楼主:

是不是需要 get_cell 的时候加上-all这个option   这样才能抓出physical only的部分

网友(2018-07-17):
回复 楼主:

    good

网友(2020-07-29):
引用 楼主:
重新启动ICC并且新建了milkyway,还是不能解决!

再补充一下

虽然过去很久了,但我还想问一下 ,这个问题最终如何解决的,碰到相同问题了

网友(2020-11-06):
虽然过去很久了,但我还想问一下 ,这个问题最终如何解决的,碰到相同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