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mic 0.35 special cell 的用法?

楼主(2014-02-19):
如题,special cell的解释如下:PULL0/PULL1
the two PULL0 and PULL1 cells provide ESD protection of signal inputs from power and ground rails.
these cells provide diffusion-driven inputs for signal pins. If these cells are not used and Via(s) are dropped on the power rails,
DRC error or shorts may occur. Any input pin that will bepreset to 0/1 need connect PULL0/PULL1 cell rather than VSS/VDD.
请问下各位大侠这种special cell应该如何使用?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这不就是传说中的TIEHI/TIELO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请教一下版主这个怎么用啊?什么情况下使用?可以不用不?????

网友:
回复 网友B:

输入的pin需要恒0或恒1的就要通tielo/tiehi单元去接到高电位上,避免直接输入pin接gnd/pwr,从而起到一种esd保护作用。

对于工艺节点比较小的,都需要加;工艺节点大的,不加也可以。一般来说foundry提供了,就加,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