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AC的SFDR、SNR等的仿真问题

楼主(2014-02-19):
1.        仿真DAC输出的动态参数分析
用Fin=M/N*Fs,采用频率2M,N=1024,M为27个,Fin=52.734375KHz,
得到DAC差分输出27个周期,
上述27个周期由1024个台阶构成,在对1024个台阶做等间隔采样,得到1024个点,
将上述点导入matlab做分析得到的动态参数为

将DAC输出的1024个台阶,采样8192个点,保证得到的数据为整数个周期。

将上述点导入matlab做分析得到的动态参数为

在每个台阶上采稳定点得到的数据,做分析得到的动态参数不能反映实际DAC输出的特性,
在每个台阶上采8个点得到的数据,做分析得到的动态参数是不是太低了,是我的程序有问题还是这种分析方法不对呢?

楼主:
顶一个  不要沉了

楼主:
    一个台阶多个点的话,点数中包含了输入的Vsin信号和采样信号,两种信号是不是就会出席那互调失真?然后就得到上述的频谱图,这样对于分析SFDR应该是没有影响,但是其他的信噪比等下降这么多是不是正常的啊?

网友:
M应该取只能被自己整除的质数,如 1,3,5,7,11等

楼主:
M应该取只能被自己整除的质数,如 1,3,5,7,11等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选择只能被自身整数的质数在仿真中具体如何影响呢?

网友(2015-09-06):
请问解决了没哟

网友(2017-03-02):
和五楼有相同的疑问

网友(2018-03-13):
对输入信号作fft,看看输入信号的频谱,你就知道为什么输出是这个样子了。下面贴一个例子:

Example of DAC Test

Example of DAC Test

网友(2019-10-24):
楼主解决问题了吗?

网友(2021-09-03):
楼主,您好请问您的matlab代码能分享一下吗?我最近也在仿真DAC的动态性能,

网友(2022-06-28):
楼主可以分享一个DAC参数仿真的代码吗?静态测试DNL,INL;动态测试SNR,SFDR,THD,十万火急感谢感谢,跪求~

网友(2022-10-12):
请问下有没有matlab的测试代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