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没法修hold,hold fixing cannot proceed

楼主(2014-02-19):
嗯,软件的小毛病吧,gui下添加lib才有这样的问题
参照别人的写了conf就没有问题了

cts之后 optDesign -postCTS -hold
出现error
no cells defined as delay or buf footprint, hold fixing cannot proceed
具体见图

怎么回事呢?
另外,post-cts没修完hold,在post-route修好也ok吧?

网友:
就是说你的设计文件中没有定义 buffer 和delay cell .....修不了hold ....
你可以看下的设计文件中有么有这些cell 和去lib库中去看看 这些cell的footprint是定义的什么  或者这些cell是一个单独的lib文件你没有导入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