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怎么画高阈值管(版图)<解决>

楼主(2014-02-19):
求助画版图时怎么画高阈值管,从哪里体现出来?
我查看了单元库中LVT、RVT和HVT阈值的单元,从版图上来看没有区别,请教各位大侠

感谢大家积极发言,anothermomo 说的是对的,
默认情况下是普通阈,高阈值和低阈值需要添加一个图层如下:
TSMC:VTH_N , VTH_P,VTL_N,VTL_P
SMIC: VTNH ,VTPH, LVN ,LVH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有区别的,没区别的话就神奇了

网友:
比一般的管子多一个层次!

网友:
如果是栅氧厚度不同来区分不同阈值的话,那一定有额外的layer来区分不同阈值MOS的gate的。

网友:
你在LSW-->Edit-->Set Valid Layers,选择All Valid,hvt的管子是多一层次(如VTH_N/VTH_P)的。

楼主:
感谢大家积极发言,anothermomo 说的是对的,
默认情况下是普通阈,高阈值和低阈值需要添加一个图层如下:
TSMC:VTH_N , VTH_P,VTL_N,VTL_P
SMIC: VTNH ,VTPH, LVN ,LVH

网友:
那請問  500v  700v UHV MOS 多那層??

楼主(2014-05-10):
回复 网友A:

  是哪一家的库?

网友:
SMIC有 700v ??

TSMC 聽說是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TSMC有UHV工艺 800V的管子都有,这个结构就复杂的很了,圆形的,漏需要做的很大。

网友:
一般 UHV 500~700v 分 depletion mos , switch MOS

depletion MOS 得 看 leakage current 會都多少 ua ?  不好代工廠會是 ~10ua .
一般要求應該都是  <1~2ua

switch MOS 看 Rds and Id ..一般電流來說都須要到  0.8~ 1A ..
得很多MOS 併所以 都很大顆.

网友:
层次不一样

网友(2021-03-02):
这个VTH_N,VTH_P的含义在哪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