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单线通信的实现方案 -- 高手看过来

楼主(2014-02-19):
应用上需要依靠单线通信的电路,上位机是MCU(主频是MHz级别的,至少>4M).下位机通过一根线接收上位机数据,主要是配置/以及一些简单的数据。数据容量<64bit。    市面上有不少MCU 支持单线调试的,但是这种方案上位机性能可以配置得很强大,主要任务就是与目标chip通信,不会有其它负荷。
    本应用中上位机还有可能需要实现其它一些 强实时的任务(比如50uS内 必须响应)。
     初步思路:
        1. 上位发脉冲  表示数据,  0   1个脉冲,1  两个脉冲,脉冲快速发出(此时上位机中断禁止);
        2. 脉冲拉低后 维持一段时间,等待下位机采集。这个时间既要考虑适应下位机的时钟精度由于考虑通信的传输效率,做个平衡;
        3. 配置信息与 数据信息分开发。原因:配置信息是一次写的,而数据是反复更新的。这样又要引入命令控制。
      有没有做过类似应用的朋友,看看那些地方有隐患,比如可靠性等。

网友:
does anione know this?

网友:
如果因为干扰,平白无辜地多了一个脉冲怎么办?
这非但可能影响对0、1的判断,还可能影响对传输了多少bit的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