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当前28G的高速信号链路中一般可以作到换几次过孔?

楼主(2014-02-19):
当前28G的高速信号链路中一般可以作到换几次过孔?

网友(2014-04-07):
楼主,换几次VIA要视你的设计情况而定,如果你的设计是back plane的话,走线在40inch,就不用再想via的问题了,只要你在中间一个via下去,你的设计估计就fail了,但是如果设计不是这样的话,或许还有商量的余地。

网友(2014-05-20):
回复 网友A:

请问这种情况下如果有VIA的话会有什么影响么?
假如两条差分线都有VIA,仍然会保证对称的话。

网友:
其实via的存在最直接的影响就是走线的损耗,还有一些噪声干扰等等

网友:
这具体需要透过仿真来确认的,一般的经验则是不可靠的。

网友(2014-09-19):
都已经用到28G的信号了,还问打几个孔,看样子你的板子肯定会失败了

网友:
板材、阻抗匹配等等,和很多因素有关

网友:
这个频率好像太高了,via的影响挺大的

网友(2014-11-02):
VIA处会导致阻抗不连续
这么高的线速,还是尽量别有过孔了

最好做通道分析仿真,这个东西,凭经验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
这么高的线速,还要走过孔?

网友(2015-03-15):
应该要仿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