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ICC和Encounter用到库的区别,LEF,TLUPlus,TF

楼主(2014-02-19):
用encounter设置库时需要LEF文件,但在ICC里并不需要,而且ICC里需要TLUPlus和tf,encounter并不需要,请问TLUPlus里面是什么信息,还有为什么两个软件需要的文件不一样,求解答,谢谢!!!!

网友:
TLUPlus相当于CapTable,不过现在Encounter在PreRoute也不用CapTable了,直接用QRC...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QRC是什么

网友:
candence家抽电阻电容寄生参数spef等文件的工具,synopsys家的是star-RC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icc里不需要lef? 那QRC抽参数需要什么文件?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帮顶

网友:
工具基本原理都是类似的   用的约束文件必然也是类似的

网友:
TLUPlus相当于CapT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