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Matlba和Dspbuilder破解的问题!

楼主(2014-02-19):
我使用的平台是Matlba2013a,Quartus用的是13.0,系统是64位的,Dspbuilder也成功破解。在Matlab中输入dos('lmutil lmdiag C4D5_512A'),也可以看出破解是成功的。系统的LM_LICENSE_FILE环境变量也是加上去的。可是在构建简单的正弦发生器的时候,使用SignalCompiler中的Analysis的时候显示为破解,这是为什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2014-03-26):
明显没破解成功!

网友:
请问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碰到类似问题,不知如何解决。

网友:
点击编译就出现上图的错误,目前怀疑是win7 64位不兼容,可能32位的可以。

网友:
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问题在于没有13.0的dsp_builder破解器,网上说的用低版本的破解器去破解高版本的dsp_builder实际上是不可行的;建议你去下载11.0的quartus和dsp_builder,这一版本的可以进行非常好的破解,但高级模块库貌似不能用(到目前为止,据我了解,没有哪个破解器可以破解高级模块库),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2014-05-19):
回复 网友A:

   win7 64位可以成功破解11.0的quartus和dsp_builde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教LZ最后如何解决的?

网友(2014-08-01):
你好,我的quartus ii 是13.1版本,matlab 是2013a版本,然后我下载了13.1版本quartus ii对应的 dsp builder ,目前听说要对dsp builder进行破解,我在网上搜索dsp builder13.1的破解没有搜索到,然后看到了你的文章,我想问一下你的dsp builder版本,以及破解器的版本,可以发一个给我吗?我的邮箱:yuanzhongsf@163.com

网友(2015-06-05):
回复 楼主:

   我的是显示器件编码无效。。。。。。。。。

网友(2015-09-13):
回复 网友A:

   11.0破解后,能下载到板子上用吗?

网友(2015-10-28):
软件正确的配置方法:32位Quartus II 13.1 + DSPbuilder 13.1 + 32位MATLAB;DSPbuilder 13.1某前还没有64位的破解版。

网友:
楼主有DSP builder 13.0 的破解软件吗?32位系统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现在高版本  64位 dsp builder 破解不了的?

网友:
需要用  浮点单元,你们都是怎么用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现在问题解决了吗?这是不是matlab的license 问题?

网友:
请问楼主解决问题了吗?我只有一层系统的时候可以编译成功,但是生成子系统顶层编译就是出现你这个错误了。请问有解决方案吗??

网友(2016-04-06):
还没装DSPbuilder,试试。

网友:
还没试过。

网友(2016-12-06):
群主您好,我现在也遇到了和你当时一样的问题选好板子型号后选择compile时出现了相同的提示,请问您现在解决了么?希望能尽快得到您的帮助;我的邮箱是1317679799@qq.com,请在方便的时候为我解答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您好,请问这个问题现在您解决了么,麻烦传授一下经验谢谢~1317679799@qq.com(方便的话邮箱联系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您好,请问这个问题现在您解决了么,麻烦传授一下经验谢谢~1317679799@qq.com(方便的话邮箱联系吧)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的是win7 64位的,也出现了这个问题,64位的还没有办法破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