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PCB寄生电感对LDO稳定性的影响

楼主(2014-02-19):
之前设计的LDO,在紧邻LDO芯片输出管脚处就有一个外接1uF的电容,经过一段PCB走线后,送给负载,在负载之前还有一个1uF的电容。现在为了节省成本,把临近LDO输出管脚处的电容给去掉了,这个时候PCB走线的寄生电感对稳定性产生了很大影响,引进了一对共轭零点,导致LDO带宽扩展,PM下降甚至为负。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
除非重新设计,否则再把电容移回去

楼主:
回复 网友A:

    要降低成本,只能把这个电容拿掉,保留负载端的电容。只能重新设计了。可是,目前我只能想到通过压低LDO带宽,把寄生电感所引入的零点置于带宽外。有没有更好的思路呢?请指教!

网友:
外接Cap的LDO 对PCB走线没有这么敏感吧?
你设计的带宽多大?

网友:
    PCB走了多长的线?为何不把负载的电容移到LDO输出的位置,你的负载是什么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B:

    PMU芯片,给基带供电,走线长度大约50mm/0.2mm,这个长度没法再缩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PMU芯片,给基带供电,走线长度大约50mm/0.2mm,这个PCB走线长度没法再缩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LDO带宽大概1.8MHz左右吧,PCB走线50mm/0.2mm,根据PCB工程师提供的寄生参数,这么长的走线引入了20nH左右的ESL,200m左右的ESR。

网友:
PMU模块电流突变会在20nH电感上引起瞬间高压电压,这个高压不高于PMU的耐压就好,但要注意latch up。输出电容稳在靠近PMU,不会有上述问题,但是你LDO在重载时会由于寄生而振荡。这个你可以权衡下:要知道PMU的最大电流变化率,PMU的最大耐压,放电容于PUM和LDO的不同位置,以同时满足两者(仿真验证)不行。就改电路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去掉近端电容测试,重载下输出震荡,重新设计电路是必须的了。那看来只能通过压缩LDO带宽来规避ESL的影响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5cm走线是长了点!Cap需要靠近芯片。一般也就几个mm以内

网友C:
回复 楼主:

求问 pm是功率因数的意思么?

网友:
    你LDO最大负载多大?降带宽把。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玩意不是pf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PMU芯片里面总共将近20个LDO吧,某些走线可以比较短,但是有些走线得绕,最长的就有5cm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Phase Margin,相位裕度的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最大负载300mA,目前看来只能降低带宽了。。

网友:
外接电容可以尝试不同ESR的Cap,看看有什么效果

网友:
回复  jiang_shuguo

    最大负载300mA,目前看来只能降低带宽了。。
引用 楼主:

300mA,你降带宽也不容易。

网友:
标题

回复  jiang_shuguo

    最大负载300mA,目前看来只能降低带宽了。。
引用 楼主:

pcb上的trace走粗一点,300mA走8mil有点细了,如果允许的话走线宽一点,电感就小一些

网友:
回复 网友D:

    增加线宽对降低电感估计作用不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陶瓷电容,ESR变也变不了哪儿去!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从PCB工程师提供给我的寄生参数来看,增加线宽对改善寄生L还是有一些效果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恩,你说的确实是的,从PCB工程师提供的寄生参数来看,线宽一些,寄生L确实能够小一些。

网友:
回复  fuyibin

    恩,你说的确实是的,从PCB工程师提供的寄生参数来看,线宽一些,寄生L确实能够小 ...
引用 楼主:

呵呵,这是个物理学基本的常识,自感与长度成正比,与线径成反比。

网友:
回复 楼主:

    给点参数吧,我想看看不同宽度,电感差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可以随便找个计算器算算,看看根据常识L和w是不是成反比

网友:
标题

回复 网友E:

对于简单导体,电感应该是和半径的对数成反比,但是传输线就有点不同
我记得以前算过bonding wire的电感,0.8mil, 0.9mil, 1mil 自感是越粗的越小,虽然差别比较小,但是pcb上走线可以走宽一点还是可以明显减小电感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有效果,但作用小,你计算下就知道。

网友:
线径变大了8倍,电感只减小20%,你现在约20nH就变成了15nH,但线径已经变成了8倍,估计你电感要减小到5nH以下才行,你看看线径要变多大,你这个成本可比加电容高多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问了下AE工程师,PCB上的线变粗不增加成本。

网友:
静待好的解决方案
关注ing

楼主:
回复 网友E:

根据PCB工程师提取出来的寄生电感量:大概ESL=0.9*l/w,其中l是PCB走线长,W是PCB线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跟PCB工程师沟通了下,只要走线允许,增加线宽不会增加成本。

网友:
我觉得你算得有点偏差吧, 对于简单导体,线径变大8倍, 电感应该减小40%左右
L=5*d*[ln(2*d/r)-0.75]

网友:
回复 网友D:
用软件算的,没用公式推。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算一下transmission line? 因为线宽了,特征阻抗会减小

网友D:
软件在公司,我这没有。你要算特征阻抗?那个软件只能算电感

网友:
回复  jiang_shuguo

能不能算一下transmission line? 因为线宽了,特征阻抗会减小
引用 网友D:

软件在公司,我这没有。你要算特征阻抗?那个软件只能算电感

网友(2022-11-28):
引用 网友C:
回复 楼主:

求问 pm是功率因数的意思么?

相位裕度。

网友(2023-03-20):
2uF的负载直接变成1uF,这是离远离近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