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entor AMS软件,windows版本?

楼主(2014-02-19):
很高兴坛子里各位前辈能看到我的帖子,我的课题是数模混合信号仿真,要用到mentor 的AMS软件。从坛子中下载并安装了AMS11.1(win版),但是结果安装后eldo打不开,并且没有eldo rf。后来我发现可能是安装的该版本只是个更新版本,不是AMS的完全版。坛子中有很多linux版本的,但是我使用windows系统,不想换系统,哪位大侠如果有基于win的 AMS软件,请回复好吗?最好有破解就好了。提前谢过大家!

楼主:
没人理这帖子了吗?

网友:
eldo 是單獨 simulator  ..真有包在AMS 內嗎??

當然完整的或許會全包.  不過 windows OS
mix mode simulator 還有
dolphin smash ..或是早期 evercad adit
hsim 須要 verilog to spice 使用 SPICE simulation .

vmware + linux 也可以跑 linux .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楼上,好像之前的eldo是单独的,后来集成到ams中了。我装个虚拟机+linux试试。

网友:
eldo 在討論區不常見
連工作公司待過很多家不是 spectre   hspice ..

mentor 請我們RD 試用但是  大家都不使用
為何要堅持 mentor ??  mentor 唯一共用是 calibre .. 真的大家都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上兄台,我做数模混合仿真,根据你的经验,除了mentor的adms外,还有没有优选的软件呢?这个方向资料太少了。加急,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上兄台,我做数模混合信号仿真,根据您的经验,除了mentor的adms外,还有没有优选的软件呢?这个方向资料太少了,加急,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急也沒有用, 我已經不做 mix mode design . 以前是使用
aditspice
nanosim
ultrasim  不同公司因為 eda tools 不同,  ultrasim 可以跑 co-sim , 但是 analog/digital 設定很囉嗦 ..
如果你要 rtl +spice 的 co-sim 問其他人吧, 已不做這方面了 .
先前有網友提 windows OS 下有套 dolphin smash spice ,verilog VHDL
but 這家 spice 無法直接吃 hspice ..但是可以跑, 以前我拿 smash run sub_block 和 hspice 2004 比是類似
  smash examples 是可以跑 rtl + spice , 但沒實際 run chip ..都是自己拿來練習 .
還有一類是把 RTL synthesis過後 verilog gate netlist  , 但是是 verilog netlist
再 hsim下有軟體v2spice 轉成 spice  netlist  .  因為轉到 spice   netlist
hsim 可以把 digital spice 模擬設 switch /RC level . 其他 analog 設精準或是 call hspice
一樣可以跑 whole chip , 但是已經是很後面 co-sim
run 起來很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详细的解答,谢谢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討論的 2010 ??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309956
LINUX

2012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349363

能使用嗎??

2011
http://bbs.eetop.cn/thread-306154-1-1.html
難到不全?  477M 都如此大FILE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楼上peterlin2010,近日已解决mentor graphics AMS2011怎么实现仿真,这个软件确实很强大,只是网上没有一丁点资料,我只能啃手册了。该软件破解还是不完全,有些地方还是存在bug。楼上真的很热心,能留个你的邮箱或QQ吗?

网友:
沒有使用 ams ..
sorry ..

ic/asic design 不論 analog design , digital logic gate .
cadence composer 是比較多 .

早期也使用過 ecs , viewdraw ,
viewdraw -> dxdesigner
ecs -> hds -> ams  . 但是到 adp 差太多.. 後來公司放棄使用
new project 全改回 composer  .

mentor 有買的話可以問該公司的人, support 不錯
不過 個人認為是 mentor 因為靠 calibre .. 其他軟體都是不努力推
否則 mentor 軟體也不會說太差.

cadence 是因為XX  軟體太多 ..
就像 microsoft 一直都會有
eetop 算目前比較多 eda information , 以前有個 edaboard .. 不過可習後萊 有好康東西那個沒.

网友(2015-02-14):
能帮忙介绍下   mentor graphics AMS2011 多强大?
Mentor 好像都只管 calibre , 其他EDA 都没有 如 synopsys Cadence 努力推 , 一堆人都不知道

以前从 powermill   nanosim  ultrasim or aditspice
co-sim 就是 verilog + spice . 但做到好的不多, 每套软体 都有些不太人性地方 ,如 ultrasim A<-> D
  须要 define 一堆 , 如果SOC 一堆 analog IP , 可能一堆线要一个个 GUI 去点 ,
  还有些问题  如 logic 可能 design 发生 hi-impedance , analog 端会误判断 , 可能市 databus conflict
  但是 co-sim 就是要发现 floating 问题 , 偏偏 tool 好像无法

还有套 dolphin smash , 但是一般tools 会发生 spice sim 很慢而 digital sim要 等,
另个问题是 analog <-> digital
  两边有 speeed/impedance 问题 .

网友(2015-10-13):
信元  信元  信元

网友(2017-04-11):
能使用嗎??

网友:
mentor AMS软件

网友(2017-08-02):
cosim 有hsim finesim 這兩種都不難run,只是要在linux下才有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