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有关 scm mcu soc的区别

楼主(2014-02-20):
SCM即单片微型计算机(Single Chip Microcomputer),MCU即微控制器,SOC三个的区别。

经常说的都是mcu和soc,对SCM这个概念就不太理解,对MCU的理解是CPU可以添加控制端口和预留外接外围模块的端口,soc就是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在mcu上面添加需要的外围模块也不知道有没有理解正确。

求路过的大神指教下,嘿嘿,谢谢啦。。

网友:
这个还真不清楚....不过soc应该是一个概念吧...就是片上系统...感觉很多东西都是可以叫做片上系统的...MCU就是微控制器了..主要强调控制。SCM不太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恩,估计太久又不经常用的概念了,就比较不清楚了。。

网友:
其实用起来不用区分的那么清楚,有些东西本来区分就没一个标准的界限!

网友:
SOC means ASIC (Application Specific Integrated Circuit) which contains at least one CPU and it may be connected to multiple peripherals. For example NE555 is ASIC but it is not SOC as their is no CPU.

网友(2014-06-01):
本质上是同一个东东,侧重点不一样。

网友:
有些东西本来区分就没一个标准的界限!

网友:
我表示我也分不清

网友:
其实用起来不用区分的那么清楚

网友(2014-07-02):
可以把SOC理解为一个高端的定制的MCU

网友(2014-12-25):
SCM即单片微型计算机(Single Chip Microcomputer),像8031只是一个small cpu,not have ram and rom,but have uart , ir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