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SR结构ACDC充电疑惑

楼主(2014-02-20):
有个问题,PSR结构的ACDC,自身包括了CC,CV控制,怎么用来给锂电池充电呢?似乎ACDC输出可以直接给电池充电,不是仅仅只当做一个电源,后面可以不再接专门的充电控制芯片了。具体怎么接电池呢?应该不能直接接电池吧,还有它的CV精度那么糟糕(似乎5%),没法想象可以直接接电池。(专门的充电控制芯片CV精度都可以在1%以内)了解这方面的说说哈

网友:
battery charge 應該一般都是 CC
但是充到 90% ??  會改涓流小電流有的就是跳回CV MODE
因為 CV MODE 充電電流不大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种ac2dc的电源管理芯片一般只是用来做适配器,不能直接给锂电池充电,因为恒压精度达不到要求(锂电池要求恒压精度1%,PSR的芯片一般只能达到5%)。真正的电池充电器一般都是集成在移动设备中,由PSR的ac2dc提供直流电源。

网友:
PSR 除了5% 外還有其他問題

  dynamic 慢  burst mode 下因為很久才 sense 問題更慘

IR drop

空載飆高電壓

网友(2014-10-08):
回复 网友A:

   空载下不是有dummy load吗?
IR drop不是有cable compensation吗?

burst mode是指轻载下吗?还是一般的负载下?
有个问题我也不太明白,一般flyback都工作在DCM下面,为什么不工作在CCM?

网友:
CCM  duty > 50% .雖然有 slope compen 可以降低 sub-harmonic
  but transformer 可能過飽和
burst mode是指轻载 .  PSR會隔一段時間自己打 ..有些PSR IC 會降頻到 1Khz ,
  有的是低頻下把 pulse width拉寬, 很多類做法
但是 進 < 20kz 都會異音連 on-bright 也是, 只是多或少客戶是否接受 , BCD 還有類似patent
PSR 因為要抓 second side . PSR  transformer 如設計工作在DCM 下, 當進 CCM 會不準 .
多數PSR 都設計在DCM 有原因 .
應該是 transformer 而且你還得考慮量產 transfomer 影響 .
對PSR 來說 no loading 波形不是平的
抽 loading 下 Vaux 才會出現平的再轉折
如果 VAUX 出現類似 sine wave 電路如何判斷出轉折點??

锂电池要求恒压精度1%,PSR的芯片一般只能达到5%
=> PSR 有 paper 說可到 2~3% 但那是 paper , 畢竟 PSR 和SSR不同
PSR 受 transformer 影響會很大
锂电池一般都該是 CC 充, 有一類 PSR LED 是CC  mode
PSR AC/DC 本身是 CV + CC 一開始 CV , 抽 loading 後可以做 CC (當然要考慮 Ir drop)
led lighting 類因為一直有 loading (LED) 一直在CC ,而 LED 因為 diode C-V 也可自己當CV

网友(2016-01-08):
Lighting Design With LEDs

网友(2016-08-16):
锂电池上有电池充电管理芯片,比如4056等。PSR只需提供一个恒压就可以。恒流为保护。

网友(2016-10-13):
回复 网友A:

    讲的比较清楚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