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 逻辑电路中 节点位数的确定

楼主(2014-02-20):
噪声抵消逻辑

噪声抵消逻辑

图中所示为噪声抵消逻辑,减法通过补码运算,延迟单元用D触发器
如图,Y1,Y2为1位输入;Y3为4位输入
求问
1.经过各模块对字长的影响是什么?
2.各个节点的位数

楼主:
别沉啊,求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SIMULINK 自带定点化工具,可以在你给定字长后,根据你的输入测试数据自动推算出最佳的小数长度。   Analysis-》fixed point tool,MATLAB 自带相关文档很丰富,很容易掌握的。

   输入数据的字长和小数长度初值,需要你首先确定;然后simulink定点化工具帮你自动优化,其余各个变量的字长和小数长度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