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NESTED MILLER COMPENSATION下,CM1和CM2的取值大小?

楼主(2014-02-20):
正在做一个CAPLESS LDO, 使用的是NESTED MILLER COMPENSATION方法,在设计的过程中,发现推导的和论文的不一样,请有经验的朋友,给分析下。
1.  电路架构
     Op: foldedcascode  =GM1=52u

Buffer: soucefollower => GM2 = 255u

Power mos: =>GM3= 4m

2. 小信号模型
   推导的零极点:

P1 = -1/ro1*cm1*gm2*ro2*gml*rl

P2 = -gm2/cm2

P3 = -gml/cLGBW = -gm1/cm1
     GBW<1/2 P2< 1/4 P3

gm1/cm1<1/2*gm2/cm2 < 1/4*gml/cL 13.
    根据1里面仿真的结果 GM1<GM2<GML推导(1)式,应该是cm1>cm2,

可是这个结果跟PAPER里面推导的不一致想问一下,NESTED MILLER COMPENSATION下,CM1CM2的取值大小?

小信号模型

小信号模型

LDO电路

LDO电路

网友:
你用的实数的方法,里面要保证gml/Cl>10gm2/Cm2,才有你得出的gm2/Cm2和gml/Cl两个极点,GBW是gm1/Cm1,那你要gm2/Cm2=2.2gm1/Cm1才有60的PM,看你的gm1=52u gm2=255u 这样算出来的Cm1=0.45Cm2。而且这么干不会很好,因为电容取大了RHP零点也会往低频走,PM会减小。

复数的方法呢为得到3阶巴特沃兹的响应,先取好较小的电容,同等PM和GBW下gmL会比实数方法下的小,而且闭环的-3dB是GBW的两倍。不过应用到LDO你还得看看不同负载下面的情况,毕竟gmL不是定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