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ompile -no_design_rule

楼主(2014-02-20):
请问compile的时候,加上-no_design_rule,目的是干嘛呢?

网友:
-no_design_rule
              Determines, along with the -only_design_rule and -only_hold_time
              options, whether the command fixes design-rule violations before
              exiting.  The -no_design_rule option specifies for  the  command
              to  exit before fixing design-rule violations, thus allowing you
              to check the results in a constraint report  before  fixing  the
              violations.    The   -no_design_rule,   -only_design_rule,   and
              -only_hold_time options are mutually  exclusive.   You  can  use
              only one of the options.  The default is to perform both design-
              rule fixing and mapping optimizations before exiting.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加上no_design_rule,那么不就没有优化design_rule的东西了。

比如我前面已经设置了,
set_max_transition 3.0 [current_design]set_max_capacitance 1 [current_design]
set_max_fanout 32 [current_design]
还起作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