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芯片电源有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4-02-20):
给芯片供5V,2.5V,0V三个电源,2.5V为共模电平,测试的时候发现,上电后,2.5V被拉高为4.15V,且被灌入0.012A电流,该电流来自5V电源,拉高5V电源,2.5V电源也被自动拉高,且两者电压差保持为0.85V。单独加5V和0V电源,正常,单独加2.5V和0V电源,正常;单独加5V和2.5V电源,出现同样的问题。怀疑5V和2.5V之间存在一个正向导通的二极管,但电路图中没有这样的二极管。
请问各位是否发现过这样的问题?

楼主:
顶啊,各位帮帮忙啊

网友:
美图不好解释

网友:
有个图才好说明。

网友:
虽然在电路中你没有做这样的二极管,但是在layout里面你有可能实现了。去查版图,特别是在两个电源有相交的部分,应该存在着寄生的二极管

网友:
ESD设计是否合理呢?

网友:
同意5楼,6楼的推测。ESD如非电路本身的问题的话,主要查看是不是用对了模块,连接是否正确。版图的话,就要查寄生二极管了。其中一个可能性是,N阱接的2.5V,而N阱里面的电源接了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