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tes On the Fly, Netlist ECO 自动化工具 V4.1, 不需LICENSE

楼主(2014-02-20):
NanDigits Design Automation 出来最新版 V4.1, 不需LICENSE,没有网表大小限制
gatesonthefly41-64-bits.tar.gz (7.76 MB , 下载次数: 424 ) Linux 64 bits

gatesonthefly41.tar.gz (7.53 MB , 下载次数: 242 ) Linux 32 bits

以下是市场销售给客户的信息

Gates On the Fly GOF) 是美国 NanDigits Design Automation 推出的用于Netlist ECO的设计自动化工具。GOF集成了多个ECO模式供用户选择,自动模式,
脚本模式和图形模式。

目前用户要改变网表时,能做的选择是:

1. 使用CadenceConformal ECO。这工具只支持自动模式,有时需要几天的时间才会用结果,或者结果不理想,或根本没法完成ECO, 用户只得最后采用手工模式。而且价格昂贵。

2. 采用公司内部的脚本。这种方式对于小的ECO有效,当ECO很复杂,需要逻辑运算时,就显得有点力不从心。而且针对不同的ECO时,脚本需要做很大改动。

3. 使用SpringSoft(现Synopsys) 的图形工具,nECO。这工具主要支持图形模式,脚本模式功能较差。总体上来说,这工具较难使用。

4. VIEMACS文本编辑工具直接改动网表。这方法直接了当,但效率很低,容易出错。

GOF的集成模式整合了以上方式的优点,避开了存在的缺点。

1. GOF的自动模式支持逻辑电路等价性检查(Logic Equivalence Check),这模式和Conformal ECO性能非常接近。因为GOF只做改动过的模块(Module) ECO,所以运行速度很快。

2. 当自动模式结果不理想,或没法完成ECO时,用户可采用GOF脚本模式。脚本模式优点是直截了当,因为脚本与PERL兼容,用循环语句,用户可做大量的类似的改动。脚本模式还提供大量应用编程接口(API)用于复杂的电路分析。

3. 用户可用GOF的图形模式分析逻辑连接和ECO的难易程度,GOF的局部原理图功能(Incremental Schematic)让逻辑分析变得非常容易。对于小的ECO,用户完全可以在原理图上直接完成。

4. 当用户把以上模式有机组合在一起时,就可完成手工或单一工具根本没法实现电路改动。在NanDigits网站上可找到这方面的例子。

最新的用户手册PDF文件

http://www.nandigits.com/download/gof_manual.pdf

更多的信息可到NanDigits网站

www.nandigits.com

网友:
赞营销思路!

网友:
谢谢楼主,是有优化。
我给个市场营销广告建议
Conformal ECO 是法拉利,价格贵,开着拉风,可望不可及
SpringSoft nECO 是儿童小三轮,大人不能骑
Gates on the fly 是mini VAN 加摩托车,还送自行车,太便宜

网友:
   EDA 工具如果花钱买 买的更多是support和time, 如果买来support 跟不上那还是d版吧

网友:
EDA 工具如果花钱买 买的更多是support和time, 如果买来support 跟不上那还是d版吧
引用 网友A:

同意楼上大侠,有些工具根本不是小公司能买得起,但事情还得做。

楼主:
老版本V4.0可在这个Link上找到
http://bbs.eetop.cn/thread-433699-1-1.html

网友:
This is excellent tool, it saves me so much time to do eco. Thanks to dfcan!

网友B:
我的一个AMD的朋友提到这工具,他们有些ECO用Conformal ECO做了很长时间没完成,反而用Gates on the fly 很快做完了

网友:
One good thing of the APIs, no need to add any hierarchical ports
change_pin("uti_top/u_gti/ffer_reg/D", "ury_top/u_spare/spare_1/Y");
That's nice.

网友:
还真的好用!

网友(2014-03-26):
Who knows the difference of change_net and change_port?

网友:
我有一个ECO,参考Netlist 有新模块,但是有一ERROR
(E-067B) Sequential instance 'uconnew/cnt_reg[0]' doesn't exist...
这工具可以处理新模块吗?

网友:
我有一个ECO,参考Netlist 有新模块,但是有一ERROR
(E-067B) Sequential instance 'uconnew/cnt_reg[0]'  ...
引用 网友C:

手册2.1.11 和 2.1.12 可能有关的解决方法。

网友:
不好意思,从小就不读书 ...

网友:
同意楼上

楼主:
建议把新模块Flatten掉,这样还可能省一些Gates, 因为已有的逻辑可能可以代替新的逻辑。如果用新模块加vmacro 选项,整个模块会加到ECO Netlist中去。

网友:
多谢指点,有空试试 flatten 方式。我现在还在做 vmacro, 还是有点问题。

网友:
undo_eco();
setup_eco("cmp_eco");
read_library("/lib/hvt65.lib");
read_library("/lib/svt65.lib");
read_design("-imp", "/net/cmp_gen.v");
read_design("-ref", "/net/cmp_gen_syn.v");
read_library("-vmacro", "/net/vmacro0.v");
fix_modules("cmp_gen");
report_eco;
check_design();
write_verilog("cmp_gen_eco.v");
以上是脚本,大牛指点哪里有问题。ECO一直出错,E-067B

楼主:
顺序错了,应该是
read_library("/lib/hvt65.lib");
read_library("/lib/svt65.lib");
read_library("-vmacro", "/net/vmacro0.v");
read_design("-imp", "/net/cmp_gen.v");
read_design("-ref", "/net/cmp_gen_syn.v");

网友:
啊,低级错误。现在好了,谢谢!

网友:
多谢分享! 当下来学习学习!!

网友:
有没有一个简单的GOF脚本,把Netlist中的 NOR2BX1 都换成 NOR2X1+INVX1
NOR2BX1有一个Input是反向的。譬如,

NOR2BX1 U1(.AN(n10), .B(n11), .Y(n12);
转换成
INVX1 Uinv(.A(n10), .Y(n10inv));
NOR2X1 U1(.A(n10inv), .B(n11), .Y(n12));

NOR2BX1有成千上万个,没法手工做。

楼主:
试试这个
my @cells = get_cells("-hier", "-ref", "NAND2BX1");
foreach my $cell (@cells){
  my $net = get_net_of("$cell/AN");
  new_net("invof_$net", "INVX1", "", "$net");
  change_gate($cell, "NAND2X2", ".A(invof_$net)");
}

网友:
谢谢这段code,本来想用纯Perl来实现,发现用GOF更方便。加了一个exist_wire检测,不然会出错
my @cells = get_cells("-hier", "-ref", "NAND2BX1");
foreach my $cell (@cells){
  my $net = get_net_of("$cell/AN");
  if(exist_wire("invof_$net")==0){
      new_net("invof_$net", "INVX1", "", "$net");
   }
  change_gate($cell, "NAND2X2", ".A(invof_$net)");
}

网友:
实际上最好是这样,把 “_invof"加到$net 的后面,这样若$cell 是在子模块中,$invnet也会在子模块中,而不是在Current Design中。上面的code会产生很多端口
my @cells = get_cells("-hier", "-ref", "NAND2BX*");
foreach my $cell (@cells){
  my $net = get_net_of("$cell/AN");
  my $invnet = $net."_invof";
  if(exist_wire($invnet)==0){
      new_net($invnet, "INVX1", "", "$net");
   }
  change_gate($cell, "NAND2X2", ".A($invnet)");
}

楼主:
考虑很周到,赞一个!

网友:
ECO 也可以做得如此精致,这精神值得学习

楼主(2014-05-01):
不知大家用没用Partial Schematic功能,我感觉非常顺手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用过了?感觉如何?

网友:
我最多用这个功能,"Show until non-buffer on schematic" 这可以把所有的P&R产生的Buffer/inverter 一下子画在Shematic上

网友:
以前用过Mentor DFT Virtualizer 和Debussy 看 schematic, 还可用,但文件较小,大了就不好用。看上去这个软件的 schematic 确实有独到之处,可以调整器件位置确实不错,一连串的buffer 一起显示还真有用。试试这功能看看

楼主:
LEC Debug的功能也很好用。把两个Netlist一起Load进来,画在一个Schematic上,你可以做Logic Equivalence Check, 相等的Net 会显示相同的标号。Debug起来比Conformal LEC的GUI还方便。

网友:
有独到之处,请介绍具体怎么用LEC功能

楼主:
中文手册5.2.9.1 有具体描述怎么做两个NETS的LEC
http://bbs.eetop.cn/thread-440051-1-2.html

网友:
看上去,这LEC方法对非常相似的两Netlist Debug 很合适,如Timing ECO 之后的Netlist和之前的比较。有时Timing ECO Tool加了一个(应该是两个)Invert在Neltist中间, 或把一个Net错误地接到另一个Net去了,Conformal Debug 很难找出原因。

网友:
请教,怎么做同一个网表里的两个NET的LEC,好像不支持这个功能。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可以把网表读两次不就行了吗?第二次当参照用。

网友:
好主意,Netlist 较小时还好,谢谢

楼主:
实际上,有时,同一个网表里的两个NET的LEC还蛮有用的。读两个网表有点浪费。

楼主(2014-07-06):
最近用了check_design命令,非常实用,能抓到所有的Floating和多重驱动,若在综合之前没用Lint, 可以用GOF 的check_design命令检测网表。

网友:
谢谢,值得一试

网友:
Schematic 功能超级好用!

网友(2014-08-10):
Thanks for sharing. I like the schematic feature as well.

网友:
Thanks for sharing. The schematic is nice feature.

楼主:
这个LEC Debug 功能蛮有意思,可以在Schematic上找到不相等的根源在哪
http://www.nandigits.com/use_case_find_extra_inv.htm

网友(2015-01-21):
能不能输出用于EDI and ICC的script?

网友:
thx , and filling water

网友(2015-04-05):
免费版本有4MB文件大小限制!哪位有办法解决?

网友(2015-06-27):
Please crack it.
This version is not patched.
It always shows the license is expired so that it cannot read large size file.

网友(2016-06-06):
下来看看,不过好像没有Lic的话有大小限制

网友(2016-09-06):
还是有size 限制啊, 怎么get license?

网友(2017-08-01):
xie xie fen xiang

网友:
看很多人评论,有实际应用后的结果的么?

网友(2017-09-24):
dfcan  大牛,
你可以再发布一个破解版的 gof ?,之前发布的v4.0/4.1 版本的早就过期了。

谢谢 。。。

网友(2018-08-19):
回复 楼主:

   rtlisok

网友(2021-04-07):
license 到期了

网友(2023-12-28):
引用 网友B:
我的一个AMD的朋友提到这工具,他们有些ECO用Conformal ECO做了很长时间没完成,反而用Gates on the fly 很 ...

真的假的,这么好用,我也想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