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中调整外围的IO,重新tapeout,但是core里的布局布线不想动,怎么弄?

楼主(2014-02-20):
问一下论坛里问过的问题,不过以前问题没有完备的答案。
       我现在手上有一个用ICC做好的工程,已经流过一次片了,但是现在由于需要,得重新调整外围的IO,因此,我应该怎么样才能在保持内部布局布线不变的情况下,完成IO的重新分布。谢谢!

网友:
set_net_routing_rule  -nets [get_nets -all]  -reroute freeze

然后重新initialize_floorplan , keep住当前的所有的std, macro place ,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非常感谢版主的答复!我去试试去。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再问一下问题,我这么弄完后,如果IO与内部的连线断掉了,是不是可以通过eco_route来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