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个人对于高压、低压管子与hvt、lvt管子的一点想法

楼主(2014-02-20):
电路设计中,hvt表示阈值电压Vt较高的管子,他们开启比较慢,漏电流小,功耗小(可通过掺杂重一点实现);rvt表示Vt普通的管子,开启速度居中,漏电流居中,功耗居中;lvt表示Vt较低的管子,开启较快,漏电流大,功耗大(可通过较轻的掺杂实现)。
一块芯片根据供电电压的不同,分为低压区域,高压区域。比如我们说管子需要能承受3.3V的电压,指的是源端的电压,而实际上管子整体都在承受更高的电压。
在版图的安排中,先划分高低压区域,然后按Vt的不同排放管子。
个人的一点看法,欢迎大家指正!

网友:
感谢分享,受教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同意

网友(2014-03-28):
如果分开以后导致连线繁琐,可在方便连线的同时在器件周围添加保护环,避免少子影响

网友A:
请问楼主,那3.3V和1.8V的管子就是指两种管子的承压能力,那在3.3V下就不能用1.8V的管子?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不能,我只看过3.3v的管子用在1.1v的电路。你可以找电路的人确认

网友(2014-05-04):
电源是成对出现的,只有架在电源对中间的器件才可能需要承载高电压,仅这一点儿感觉需要商榷。其它的看法都同意。

网友(2014-07-03):
这些LVT,RVT和HVT放在同一块数字芯片里面,都是同一个电压供电吗?譬如都是1.8V?菜鸟问题,表笑

网友(2014-08-18):
回复 网友A:

   可以用的,但是这种情况下要注意device reliability的问题, 1.8V的device最大跨压最大也就是1.98V左右,需要注意。

网友:
回复 楼主:

    “比如我们说管子需要能承受3.3V的电压,指的是源端的电压”
承受的电压应该是栅氧化层上的电压

网友:
借此提问:hvt, svt, lvt cells, 其prevent x-talk的能力,谁强谁弱?(数字布局布线里考虑的)
希望有人提供合理的理论解释

网友:
涨涨人气

网友(2017-05-14):
有些回答没明白是针对哪个??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同一颗芯片在下面情况的时候mask会增加吗?谢谢!1、仅有LVT device
2、同时有LVT和RVT device

网友(2017-09-17):
HVT  开启比较慢,漏电流小,功耗小(可通过掺杂重一点实现)

HVT 电压要求高所以开启慢, 漏电和功耗小怎么理解?

网友(2018-01-04):
回复 网友B:

   采用较厚的栅氧化层

网友(2018-06-14):
回复 网友B:

    栅端电压增加时,由于HVT的阈值电压更高,所以达到阈值电平使它开启需要的时间更长。对于相同的栅端电压,相对于LVT,HVT的过驱动电压更低,因此漏电流更小,功耗就更低咯。

网友:
请问楼主,HVT和LVT的蒙特卡洛性能,也就是失调,如何比较?

网友:
请问SVT 的管子呢

网友C(2019-06-06):
有关掺杂浓度,我感觉说反了,HVT的掺杂浓度应该更低才对,若HVT的掺杂浓度高的话,岂不是只要较小的电压以及较快的速度形成反型层了,管子就导通了,欢迎大家讨论,有说得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指出来

网友(2022-09-05):
这里所谓不同阈值晶体管,HVT,RVT,LVT指的是同一VDS电压的device,并不涉及高低压管子,所以也不涉及高中低压区域。

不同阈值的晶体管,只是理论上放在不同区域一致性会好一点。

网友D(2023-06-13):
引用 网友C:
有关掺杂浓度,我感觉说反了,HVT的掺杂浓度应该更低才对,若HVT的掺杂浓度高的话,岂不是只要较小的电压以 ...

hvt的掺杂浓度更高,以nmos为例,nmos坐在pwell里 这里的掺杂应该也保函pwell 这里的n沟道如果需要导通,那么加在栅端的电压就要高,因为栅端的电压会排斥多子空穴,吸收少子电子,要想排斥开浓度较高的空穴,那么需要的电压应该就要高。漏电流我不太清楚,我是反过来想的,管子在关闭的过程中时间稍长,那么电流的利用率就高高,相当于绿灯读秒时间长,过马路的行人就多,卡在一半的人就少(莫笑莫笑)。至于功率我是这样想的,因为高掺杂的载流子浓度高,电阻率低W=I2R 电阻小,w就小,功耗就低。不对的请多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D:
hvt的掺杂浓度更高,以nmos为例,nmos坐在pwell里 这里的掺杂应该也保函pwell 这里的n沟道如果需要导通, ...

掺杂浓度高,反型更困难,所以阈值电压高,我是觉得这么理解要简单些

网友(2024-07-11):
HVT是指3.3V的管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那3.3V和1.8V的管子就是指两种管子的承压能力,那在3.3V下就不能用1.8V的管子? ...

书上说:采用级联的方法可以在高压下使用薄氧化层器件。但是,电路设计者仍然倾向于使用厚氧化层器件。因为厚氧化层器件使设计变得简单。先进工艺制作的模拟电路往往使用厚氧化层晶体管。因为,在这种工艺下,薄氧化层会受到严重的沟道长度调制效应的影响,严重限制了工作电压。来自模拟电路版图的艺术。

网友(2024-09-14):
那svt是什么